[外设] 小单体电池放电也很强,螺丝刀头瞬间气化!

楼主(2022-06-17):
昨天测试瞬间放电,用螺丝刀短接7260电池,螺丝刀头瞬间气化了,今天没组装的小单体堆叠在一起,拿的时候手滑了,掉了下去,上面电池电极接触到了下面电池外壳,就接触的一瞬间把下面电池外壳烧漏了,眼看电解液往外喷,还好只是接触一瞬间,不然又要起火了

网友:
鼓包王铝壳电芯

网友:
楼主一定要注意安全啊。

网友:
这种电池很容易鼓包

网友A:
楼主注意安全,不要把自己搞没了

网友B:
红圈里的那个是蚊子?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注意安全,不要把自己搞没了

楼主注意安全,不然容易把自己搞没有、、、、鸟。

网友:
楼主注意安全

网友:
这也太吓人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红圈里的那个是蚊子?

应该是线头铜丝

网友:
安全放在心上

网友:
非常危险啊,注意安全

网友:
大容量锂电池,使用一定要小心!

网友:
好悬呐!一定要注意安全!

网友:
确实可怕的短路

网友:
电池也是有脾气的。

网友:
也太吓人了

网友:
这 不包好点 短路瞬间人就没了

网友:
只要不是报废锂电池,短路都很恐怖,你这还只是星恒鼓包王普通动力电芯,如果换成放电能力40-70c的高倍率动力电芯,大概率当场炸

网友:
危险动作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