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铝壳)艾默生R48-2900U电源改造3-60V 0-50A数控可调电源

楼主(2022-06-17):
铝壳的艾默生R48-2900U这款电源用料十分扎实,是一款采用DSP控制的移相全桥数字电源。到现在为止网上还没有改成编码器控制的数控可调电源,于是产生了一个想法

楼主:
第一版单片机的控制板,样板已经在焊接中

网友:
快去焊啊

网友A:
铁壳的可以改吗?

网友:
这想法可以有  楼主赶紧焊  手上刚好有一个铝壳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铁壳的可以改吗?

也可以改的

网友:
这元件质量真好

网友:
做工用料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A:
铁壳的可以改吗?

也是数字电源,用这方案可以改的

楼主:
铁壳2900的也是可以改的

楼主:
加班焊样板,已经焊了几块

楼主:
引用 网友B:
can线改?

不是CAN改,CAN改不能大范围调压

网友:
电路图开源吗?

网友:
这工程 超大了

网友:
楼主真乃大神!!!
这个电源便宜量又足!
中兴2400已经被抄的太高了,玩不起了。

网友:
改造的电源稳定性和安全性就降低了

网友:
坐等跟着楼主玩。。。我提供迪文串口屏,楼主给搞成彩屏的呗

网友:
同等,需要可调电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