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拍摄] 拆修不开机的为佳常凌T57行车记录仪 求指导

楼主(2022-06-17):
修个行车记录仪,深圳市为佳常凌科技有限么司产,T57型,主控F23,F8040BA,没资料,不开机,请诸位高手师傅给指导一下,谢谢。付上图片。請大神给指点一下,不胜感激,有知道存储芯片的给看下芯片是多大的,谢谢。

网友:
这类货色几十块钱一个,还修了干嘛

网友A:
老头不开车吧

网友B:
不开机的记录仪,你试试看哈,电源,特别是主芯片供电,缓存供电,存储器供电,不一定是芯片坏,供电电容短路,拉低供电是最常见的故障,然后看看电池是不是根本不存电,这种记录仪用的锂电池非常容易坏,供电都正常,再看看晶振电压是不是有压差,那个故障也比较多,还不行就可能是程序不正常,一般不好找原程序,可以用大致相同机型的存储芯片试机,实在不行就只能放弃!

网友C:
128Mb DDR    看看晶振上面的哪个5脚有木有输出

楼主:
引用 网友A:
老头不开车吧

老头是不开车,修好了玩呗,不给指点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开机的记录仪,你试试看哈,电源,特别是主芯片供电,缓存供电,存储器供电,不一定是芯片坏,供电电容短 ...

电池鼓包以换了,接开机健没反应,芯片上都没电压。看上屏了,5吋屏。

楼主:
引用 网友C:
128Mb DDR    看看晶振上面的哪个5脚有木有输出

明天测一下看看,谢谢了。

网友D:
捅复位键试试,

网友E:
看着里面电路不怎么样

网友:
凌度的行车记录仪不错的

网友:
查供电,跑线路,然后就是猜

网友:
引用 楼主:
电池鼓包以换了,接开机健没反应,芯片上都没电压。看上屏了,5吋屏。

都没有电压,已经找到故障了,从电池端查呗,电池给那个芯片供电,供电芯片出来到CPU,检查就会有收获!

楼主:
引用 网友D:
捅复位键试试,

没敢捅复位,会不会坏程序?

楼主:
引用 网友E:
看着里面电路不怎么样

看上屏了,5吋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没敢捅复位,会不会坏程序?

我的遇到过不开机,捅菊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