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撒哈拉海盗480V电竞版(300W) 内部展示

楼主(2022-06-17):
用了3年的淘宝整机,今天开机没任何反应。于是将电源拆下换在另一台电脑上,也是无法开机,初步判断电源挂了。
对电脑电源不是特别了解,也就随便给大家拍几张,参考参考~几周没扫地了,地板的头发有点多,还请见谅~

网友:
看着还挺好

网友A:
这电源还不算特别垃圾,至少还有一级EMI
省了二级EMI,输出滤波电容也省了好几个

网友B:
输出滤波电容也省得太多了

网友C:
没有最垃圾只有更垃圾

网友D:
这种老式结构的电源几乎都是抄的长城280W的板,然后各种缩水省料,这个一百来瓦的整机用用还凑乎

网友E:
拆了卖铜,有很多铜

网友F:
滤波电容省这么多

网友G:
撒哈拉海盗。。。。大沙漠

网友:
看着挺新的  怎么就坏了

楼主:
我也看不出哪里坏了,就是接在别的电脑也开不了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电源还不算特别垃圾,至少还有一级EMI
省了二级EMI,输出滤波电容也省了好几个 ...

还是行家比较了解~

楼主:
引用 网友B:
输出滤波电容也省得太多了

嘿嘿,毕竟这个电源单售也挺便宜~

楼主:
引用 网友C:
没有最垃圾只有更垃圾

哈哈,能撑三年我还是挺满意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种老式结构的电源几乎都是抄的长城280W的板,然后各种缩水省料,这个一百来瓦的整机用用还凑乎 ...

嘿嘿~我猜也达不到贴标的300W,电脑功耗大约也就130W左右

楼主:
引用 网友E:
拆了卖铜,有很多铜

嘿嘿,是打算拿来回收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滤波电容省这么多

嘿嘿,便宜没好货嘛~

楼主:
引用 网友G:
撒哈拉海盗。。。。大沙漠

看到“海盗”时,把我愣住了,美商海盗船?好吧,怎么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