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 拆手机无线充电器

楼主(2022-06-17):
有小风扇。手机散热可以用。就是充电器口是老安卓的。本来想改不分正反的线太细了不好弄。那个零电煮与漏出的三个铜焊盘其中一个有5伏电压可不可以在这里输入啊。

网友:
手机要带无线充电的才能用,把充电接口换了

网友:
还带风扇啊

网友:
无线充电器还没玩过,还有风扇,这玩意发热大!

网友:
真高级,居然有风扇,这玩意产生的热量该有多大

网友:
好高档,我的都比这简单多了

网友:
这个做工不错的,看着线圈不大,还带个风扇

网友:
无线充电的转换率多少?

网友:
这个无线充电功率有多大?

网友:
看着做工可以呀

网友:
这玩意能跑多少A电流啊

网友:
小米20W圆盘无线充电器就带风扇啊!

网友:
2015年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