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发电机有可能能改停电自动启动吗?

楼主(2022-06-17):
高端工业用的那种块头太大了用不上,整个大的跟个流动小吃摊贩似的。。。再说很多都是7千往上了。我是家用的也用不到那么大功率的
几千的这种,改装实现有可行的方案坛友实践过吗。我知道有个双电源自动切换装置,可是怎么实现启动还是个问题,这种低端的也没通讯功能没法接电脑或者服务器控制什么的,所以应该是想办法用模拟人工的机械装置来实现无人自动启动??

计划给几台电脑插上ups,停电了先ups顶上。然后发电机启动了再给ups供电
因为不经常用,加上偶尔出去干活可能用的上。所以不考虑给ups增加大容量电池了,就用发电机。一年估计停电时间不超过一个星期吧

网友:
首先你的解决自动启动装置,难道还要再配电瓶和起动机

网友A:
楼上正解,既然有UPS,停电了及时保存并关机就是了,发电机开了之后再开机使用...

网友:
两个220V继电器公共端和常闭串接发电机启动电门,A继电器线圈接市电,B线圈接发电机输出,停电时继电器断电接通常闭触点发电机启动,发电机启动后B得电断开发电机启动电机,要自动关发电机的话再把A继电器常开触点接发电机熄火开关
具体的话看你什么样的发电机

网友B:
大型的机房数据中心是有这样的发电机的,停电先UPS顶上,然后就自动启动后备发电机。每年还要几次做演练和测试维护设备。
不过你这这情况,配个UPS能顶个十几分钟,然后人工启动下发电机就行了。

网友:
有UPS顶上10多分钟,启动这发电机方案就很容易解决了,可以人力启动,可以弄一台带电瓶启动的,通过UPS联动发电机。

网友:
整个1.5度电的电小二,轻便不耗油,偶尔出行露营还可以用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上正解,既然有UPS,停电了及时保存并关机就是了,发电机开了之后再开机使用... ...

偶尔停电,停电是检修,一停一般就是一天。ups没那么大电池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大型的机房数据中心是有这样的发电机的,停电先UPS顶上,然后就自动启动后备发电机。每年还要几次做演练和 ...

就是不想人力启动,所以问问也没有装置啥替代的方案

网友:
不是挺简单的事么,只要发电机是电启动的

网友:
你的发电机是如何启动?自动启不难.

网友:
加个电启动,火线检测不就完了嘛

网友:
容易,
只是成本如何?

网友C:
接触器长期在线,什么时候没电了,释放,起动机接通,其他触点切换负载在线状态

网友:
应该有专门的电压管理,停电自启,好多专用发电机有,你可以买个模块或借鉴。想自己搞还有个双电源自动切换开关,你再搞定停电发电机自己启动就好了,你发电机支持一键启动的话就好搞。

网友:
主要是看你允许切换时间是多长,如果是分钟级别的,那好办,如果是带电脑要求切换过程不死机,我记得好像是5mS,那就必须上UPS

网友:
首先能自动启动的基础条件,就是你的发电机本身就可以一键启动(就跟摩托车一样带起动机的那种,而不是手拉绳盘),能一键启动就很简单了,直接买个断电延时继电器,平时就接在220v上,把发电机启动按钮的两根线接到时间继电器常开点上,当停电时断电,时间继电器动作,触点闭合,启动发电机,然后时间继电器过几秒钟就会复位,避免一直启动

网友:
引用 网友C:
接触器长期在线,什么时候没电了,释放,起动机接通,其他触点切换负载在线状态 ...

这个可行

网友:
发电机用ats控制器就是干这个工作的。它有两个功能,自动启动/停止发电机,自动完成市电/发电机供电的切换。
我用过这种方案,在线式UPS+ATS发电机,很好用,稳定可靠。美中不足,还需要一个外接的13.8电源给发电机蓄电池浮充保电。

网友:
引用 楼主:
就是不想人力启动,所以问问也没有装置啥替代的方案

做自启动的控制电路并不难,难点在发电机有没有启动电机?
市售的这类发电机都是人工启动,没配电启动装置。难点就在给它配上电启动,DIY机械类的玩意可比电子类的难多了......解决了电启动问题,做自启动控制,估计这个论坛能给您出n个方案,不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