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播放] AIWA爱华RX888磁带随身听拆机

楼主(2022-06-17):
AIWA爱华RX888拆机,鱼上买的158元,试音的视频我听就是颤音,听老板的其他机器视频也有,当然我这便宜。以为是磁带紧的问题,买回来和我SONY的机器一比较,那差距不是一点,整个颤音的不行。后来想拆开看看,看这皮带粗细不均匀,还有毛刺。晕倒,买了两条进口皮带换上,返回不颤音了,正向播放还是有点颤音。

楼主:
中间LCD显示下还有一颗螺丝

网友A:
颤音也可能是压带轮、主导轴变形了

网友B:
磁带能买到?

楼主:
引用 网友B:
磁带能买到?

闲鱼卖的有

楼主:
引用 网友A:
颤音也可能是压带轮、主导轴变形了

有空看看,压带轮看起来还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B:
磁带能买到?

能买到,全新原版的价格高,我就买的2,3元的,拿回用手拍拍两面,然后快进,快退完一到两次,基本上都可以了

网友:
不错,会打理就是好

网友C:
有可能机械结构老化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有可能机械结构老化

是的,买回这种超薄的机器,看运气机芯基本上都不在状态,还是机械结构简单的好打理

网友D:
喜欢爱华超过其他日本品牌

楼主:
引用 网友D:
喜欢爱华超过其他日本品牌

收音机的话胜过其它品牌的,同样位置接收对比过,手里最近断断续续手里十来个,就爱华的收音机灵敏度好,声音不错

网友:
颤音除和皮带外,压带轮长期受力或长期不用老化也是一个原因。另外,主导轴变形也要考虑到,不过这个问题出现的概率比前两个要小的多。

网友:
喜欢SONY的机器

网友:
满满的都是回忆

网友E:
引用 网友D:
喜欢爱华超过其他日本品牌

那时候没碰上索尼我也是那么想的

楼主:
再买点邓丽君的:路边的野花你不要采;年代话画面都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那时候没碰上索尼我也是那么想的

SONY高端dd机,鱼上都封神了,8千都有

网友:
爱华的收音机灵敏度好

网友:
小鬼子的东西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