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请教这个芯片什么作用

楼主(2022-06-17):
烧糊了一半,没找到型号,请教一下大佬,替换用什么替换
后更改电路图6月18日

楼主:
引用 网友A:
mos吧

嗯应该是,烧糊了,找什么代替好呢

网友:
看样子是防反的,随便找个3X3的NMOS基本都可以用,几十V几十安那种 。

网友:
应该是MOS。视电压和估算功率打出富裕选型

网友:
应该是个PMOS吧,电源保护常用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嗯应该是,烧糊了,找什么代替好呢

别代用,要找回原型号的。

网友B:
图上看是隔离保护管,不值价就一坨锡,值价就买原装管换上!

网友:
引用 网友B:
图上看是隔离保护管,不值价就一坨锡,值价就买原装管换上!

不错的有效主意。

网友:
好复杂,别沉下去,顶起来

网友(2022-07-18):
大电流反向保护MOS管,前面还有一只0.1欧的大电流保险电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