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 请问戴尔7050mff支持什么处理器,怎么看

楼主(2022-06-17):
收了个机器,这个看原来cpu是i7 7代的但7代的好贵,有没有亮机便宜的cpu

网友:
dell 所有机型可在官网输入 S/T 服务标签号,查询当前配置和手册。 mff 原则是配 后缀 T 的 CPU,支持7代的板基本也能支持6代,所以i3-6100T应该可以的,不过没机器验证,自己去查手册吧。

网友A:
12代U  什么时候能亲民一点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12代U  什么时候能亲民一点啊

i3-12100F 585元,可以打过8代i7, 你还想怎么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