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司买了一堆这种光纤收发器,几乎无一例外全阵亡

楼主(2022-06-18):
都是垃圾货,几乎无一例外啊,全阵亡。要不没多久就坏掉。丢包。网口还兼容性有问题,如果对端网口是四芯的,不亮

网友:
采购员吃了回扣的吧,拆开看看是什么垃圾货?

网友A:
下面那种灰的我这也在用 ,坏的不少

网友B:
100M的  光转电   这个东东 在10几年前  就很便宜了     也很稳定   没有见过坏的

网友C:
基本都是配送的垃圾电源惹的祸!检查电源更换!

楼主:
引用 网友B:
100M的  光转电   这个东东 在10几年前  就很便宜了     也很稳定   没有见过坏的 ...

你也在用嘛

网友D:
自己用的七十多一套的千兆光纤收发器,用了一年多了,美美的

网友E:
这玩意工艺很成熟了,是个牌子的应该都没啥问题,估计你买的太便宜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下面那种灰的我这也在用 ,坏的不少

还好,十年前给单位买的一个,现在还在用,换过一次电源

网友:
大部分是ASM1117坏了!  修过好几个都是这样的

网友:
拆开看看到底都是什么元件损坏了,可以找出来通病,采取对应的防范措施避免再次出现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D:
自己用的七十多一套的千兆光纤收发器,用了一年多了,美美的

我这边有一对tplink,也是好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玩意工艺很成熟了,是个牌子的应该都没啥问题,估计你买的太便宜了...

某多,40或50多一对这样的

网友:
是买了翻修件的货物吧

网友F:
这东西很不容易坏的,要坏也是电源出问题

网友:
确实容易坏,我的也坏了好几个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东西很不容易坏的,要坏也是电源出问题

电源接其他设备,正常

楼主:
引用 网友C:
基本都是配送的垃圾电源惹的祸!检查电源更换!

是会损害设备,还是导致设备工作出问题

网友:
上面的没见过,下面这种我这里也有。各种品牌的都在用,没觉得那种很耐用。每年都要坏几个,一般是电源坏,也有莫名其妙不能用的,所有灯都亮或者光纤灯不亮,一般就是直接更换。

网友:
监控系统里用的,修过不少,一是电源坏了,换过两个之后把剩下的电源都换了,还有就是内部接插件脚位虚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