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慧荣] 做了一个512g的u盘,发热有点大,装在了CNC壳子里

楼主(2022-06-18):
贴上,改一下参数,开卡也很容易,使用L85的固件完美适配存个电影电视剧还是很方便的,就是发热有点大,装在了CNC壳子里

网友A:
这个颗粒是我最喜欢的,有1个512的903和2个512的2246xt,还有一个256的3267

网友B:
读和写区别好大,容量比我电脑硬盘还大

网友:
还是自己做的用着放心。

网友:
这容量比我固态都大

网友:
写速度有点低呢

网友C:
厉害了!比我的SSD还大一倍

网友D:
512G一般都是上3.2GEN2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A:
这个颗粒是我最喜欢的,有1个512的903和2个512的2246xt,还有一个256的3267

903 512g 你是上什么颗粒??读写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颗粒是我最喜欢的,有1个512的903和2个512的2246xt,还有一个256的3267

这个颗粒是4ce的,确实是不错,我也喜欢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颗粒是我最喜欢的,有1个512的903和2个512的2246xt,还有一个256的3267

这个颗粒在2246xt上发热应该不小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读和写区别好大,容量比我电脑硬盘还大

3280上写入大概也就这样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厉害了!比我的SSD还大一倍

哈哈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D:
512G一般都是上3.2GEN2了

没有gen2接口,而且喜欢g2的版型大小

网友F:
总容量472372MB?感觉坏块还是多了一点呢

网友:
引用 网友F:
总容量472372MB?感觉坏块还是多了一点呢

不是坏块的问题,是3281量产OP机制默认90%不过可以修改到93%

网友:
mlc的颗粒下载都很少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903 512g 你是上什么颗粒??读写多少?

都说了,就这个颗粒啊,其他的都不行,只有这个颗粒去掉ddr降速后的发热量才不会掉盘,读写70左右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颗粒在2246xt上发热应该不小吧?

嗯,有,100度了,长时间读写需要散热贴

网友:
这好的颗粒上2246EN是不是更香,这个写入太低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