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存储] emmc转接板疑问

楼主(2022-06-18):
本人焊工将就,焊接emmc到usb主控板和各类主板上都能正常识别,但是将emmc焊接到emmc转tf的转接板上面总是无法识别,并且测试过均无短路情况,emmc是bga153 5.0的均用测试座插读卡器使用都没问题,请教大佬这个是什么问题呢

网友A:
网上验证过的板子还是自己画的。
注意 VDD VDDIO 都要连接。

我自己设计打样的的反正是一次成功。
包括  153 221 这种。

网友B:
153的一般都可以,221和254的试过不行,因为vccq电压是1.8v,改成1.8v才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C: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295009

加了电容后,然后有个读出来了,但是拔了再插就一直无媒体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153的一般都可以,221和254的试过不行,因为vccq电压是1.8v,改成1.8v才可以

就是153的,理论上说3.3也没问题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网上验证过的板子还是自己画的。
注意 VDD VDDIO 都要连接。

网上买的别人打的,都链接了的

网友A:
用二极管档都测测每个脚对地是否有值,没有就是焊接有问题。

EMMC 也挺容易坏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二极管档都测测每个脚对地是否有值,没有就是焊接有问题。

EMMC 也挺容易坏的。 ...

测试了的都有阻值,但是比用测试座测试的阻值大一点

楼主:
测阻值过程中发现测试座data2的0欧电阻坏了,难怪之前用测试座只有2.8m/s

网友:
CMD上加一个10k上拉试试。这是MMC和SD协议的一个差异。

网友:
引用 网友A:
网上验证过的板子还是自己画的。
注意 VDD VDDIO 都要连接。

分享下吧 网上不少电路有问题

网友D:
排除转接板的问题就是你没焊好~

网友:
这个难得排查

网友E:
引用 网友A:
网上验证过的板子还是自己画的。
注意 VDD VDDIO 都要连接。

221的好像不是EMMC,好像是叫MCMP还是啥玩意,带内存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E:
221的好像不是EMMC,好像是叫MCMP还是啥玩意,带内存的...

EMCP。

就是EMCC+ LPDDRX。
LPDDRX 部分利用不上很可惜,到我们手里只能当EMMC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
EMCP。

就是EMCC+ LPDDRX。

我手上还有两台屏破的鸡鸡在吃灰呢,想做U盘没板子没技术...

网友:
我买了个254转tf的 焊了片128g的确实是不好用,有时候能正常读取有时候不能正常读取,不知道咋回事,可能就是4楼说的1.8v电压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D:
排除转接板的问题就是你没焊好~

目前为止焊接了10几个转接板了均不成功,但是焊接小米平板2的emmc10多台,开发板,电视主板,U盘主板等都能成功而且基本不反工的,转接板只有一次读取成功但是插拔后就再也不识别了,测试过焊接后的转接板对地均有阻值,且不短路。如果是1.8v问题,我用测试座就能成功,很纳闷

网友:
引用 楼主:
目前为止焊接了10几个转接板了均不成功,但是焊接小米平板2的emmc10多台,开发板,电视主板,U盘主板等都 ...

找个tf卡读卡器直接飞线排除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