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KG-F系列高精度库仑计固件更新日志

楼主(2022-06-18):
关于KG-F系列高精度蓝牙电池库仑计固件更新:
我们对手机 APP 和产品固件都进行了升级,安卓和苹果的手机 系统均已经完成了升级;
更新内容:
1. 手机 APP 中增加了低容量提醒;
2. 手机 APP 中增加了低温保护(此功能需要加装继电器) ;
3. 温度可以切换显示华氏度或摄氏度;
4. 累计电量(kW.h)只计算充电时消耗的电量;
5. 累计容量(Ah)只计算放电时释放的容量;
6. 手机 APP 中的电压、电流仪表盘的刻度范围可以自由设置,电压电流曲线的 刻度值也随之变化;
7. 手机 APP 中增加了 4 个扩展功能: 满电电压、亏电电压、满电电流、检测时间,举例 12V 400Ah 的铅酸电池,设置满电电压为 14.4V,满电电流设置为 2% 表示满电电流为 400*0.02=8A,检测时间设置为 2 分钟,表示在充电过程中当电 压高于 14.4V、充电电流低于 8A,且持续时间超过 2 分钟以后,剩余容量百分比会自动调整为 100%;
设置亏电电压为 10.5V,检测时间设置为 2 分钟,表示在放电过程中电压低于 10.5V 且持续时间超过 2 分钟后,剩余容量百分比会自动调整为 0%(如果您觉得亏电电压这个功能不太实用的话,可以不用设置亏电电压,只设置满电电压、满 电电流、检测时间);

更新方法:
1. 首先更新手机 APP
① 先把原来的手机 APP 卸载;
② 苹果手机在苹果商城中搜索“KG 系列”,
③ 安卓手机可以通过这个链接下载 http://68.168.132.244/app/KG.apk ,或者使用手机浏览器扫描测量模块中的二维码获取 APP;
2. 打开手机 APP 后看图操作联机成功。
联机01
联机02
联机03

3. 找到系统设置”- ”售后服务“功能后输入 8610 可以看到“固件升级” ,输入 固件码 000 后等待固件升级完成再退出。
为什么固件升级功能做的不直观? 是因为有的客户误操作固件升级后,在固件升级没有结束前就退出了,这样会导致产品故障,所以我们建议您务必完成固件升级后再退出。
固件升级01
固件升级02
固件升级03
固件升级04
固件升级05
固件升级06
特别提醒:如果您是在 2022 1月1日前下单购买的,在点击固件升级前还需要您先给产品断电,然后短路温度测量接口的同时再给产品通电,然后再按照步骤 2 和步骤 3 进行固件升级。
4. 看到固件升级成功的提示后,退出手机APP后再重新打开手机APP,按照步骤2联机成功就可以使用新增加的功能了。

网友A:
看起来不错哦  购买链接能发下或私发下么

网友B:
这等于是显示屏外置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起来不错哦  购买链接能发下或私发下么

购买链接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等于是显示屏外置吗

这个是用手机APP查看,当然也有显示屏查看的

网友:
功能不错  价格高了

网友:
看起来不错哦

网友:
看了好高级,看到价格没动力

网友C(2022-09-02):
仅仅是蓝牙库仑计(无显示部分),静态(平时)耗电达30mA左右,他们所说的0.4W,长时间不用电瓶电都给放没了

楼主(2022-10-11):
引用 网友C:
仅仅是蓝牙库仑计(无显示部分),静态(平时)耗电达30mA左右,他们所说的0.4W,长时间不用电瓶电都给放没 ...

测量模块0.4W已经是可以了,毕竟也是需要供电运行的

网友(2022-12-30):
采用定时唤醒解决此问题,电流过小设置1个闸值,过小不用工作起来

网友:
汽车放电的电流正常是:40mA以下,你自己想想吧!

网友(2023-05-25):
不是霍尔检测的,要改线路,不好

网友:
不一般,一般人买不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