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软件] 谷歌浏览器如何更新,难道要重新下载安装吗?

楼主(2022-06-18):
通过其他软件安装的谷歌浏览器现在居然无法更新了,在浏览器设置里也无法更新,难道要重新下载安装吗?

网友A:
下个最新的版本,覆盖安装。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下个最新的版本,覆盖安装。

先将就用一段时间看看,就怕安装好最新版本后没多久又要再次重新安装就麻烦了。

网友B:
估计不是原版,删掉重新去官网下载吧

网友C:
这个不是早就墙了吗,只能下载覆盖安装,没有办法直接更新

楼主:
引用 网友B:
估计不是原版,删掉重新去官网下载吧

官网貌似打不开呀

网友D:
运行这个软件试试,谷歌官方出品,把后缀rar改成exe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不是早就墙了吗,只能下载覆盖安装,没有办法直接更新

下载覆盖安装后过一段时间又无法直接更新怎么办,如果老是这样我还是改用微软的Microsoft Edge浏览器算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运行这个软件试试,谷歌官方出品,把后缀rar改成exe

叫啥软件是用作更新谷歌浏览器专用的吗?

网友C:
为什么老是要更新?老版本一样用吧,不过我现在也用edge了,新版的挺好用,还自动把chrome的收藏夹什么的都导过来了。

网友A:
Google Chrome有两种安装包,一种有更新组件,另一种无更新组件。
前者会检测有新版本可以升级,后者不会,我估计你现在用的就是后者。

国内可以从这里下载:
https://www.google.cn/intl/zh-CN/chrome/?standalone=1

网友:
引用 楼主:
叫啥软件是用作更新谷歌浏览器专用的吗?

是的,运行一下就会更新到最新版本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为什么老是要更新?老版本一样用吧,不过我现在也用edge了,新版的挺好用,还自动把chrome的收藏夹什么的都 ...

不更新右上角会经常弹出提示更新的小窗口会导致正在输入文字时中断输入。

楼主:
引用 网友A:
Google Chrome有两种安装包,一种有更新组件,另一种无更新组件。
前者会检测有新版本可以升级,后者不会, ...

我还是希望可以正常更新的毕竟安全一些。

网友:
换微软edge吧,核心与谷歌一样,本地化做的更好

网友:
看了下我的也这样了,我记得以前是可以直接升级的好像,要么用梯。子,要么就重新下安装包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Google Chrome有两种安装包,一种有更新组件,另一种无更新组件。
前者会检测有新版本可以升级,后者不会, ...

说明得很清楚~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还是希望可以正常更新的毕竟安全一些。

谷歌浏览器其实是可以自动更新的,你先不要管提示,直接点一下那个3个点号的菜单选:帮助:关于谷歌浏览器,这样它就会自动检测更新版本的了,更新完毕要求重启浏览器就搞定啦!

网友:
没遇见过,我一直在线更新

网友:
谷歌的浏览器能正常打开,无需更新的,也无法直接更新,所以才会提示重新安装,默认安装路径的,重装安装也会覆盖安装,不影响收藏夹和书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