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第六电表厂ZC29B-2接地电阻测量仪如何校准?

楼主(2022-06-18):
求助大神,第六电表厂ZC29B-2接地电阻测量仪如何校准谢谢大家

网友A:
较对可以。

较准请花钱,较准后,有合格证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较对可以。

较准请花钱,较准后,有合格证的。

解释:

较对,是与土基准比较,看看相差多少?

较准,是与标准相同,较准后,是误差不超过0.0000000000000001Ω的.

楼主:
还有这讲究

网友:
这玩意没法校准,表头里面是游丝结构,凭感觉。

网友:
找第六电表厂

网友:
找说明书,按说明书使用,一般不用校准,除非误差太大。这表不爱坏。

网友:
接地电阻表实际是交流低阻表。
一般不什么精确仪表不需要特别校准的,除非误差过大了,要校准里面就由一个分流电阻,调整其大小就可以调整指针的偏移了。以前用一个可调电阻,现在基本都是一个色环电阻搞定。也就是不需要调了。

网友(2022-09-04):
用一根导线,如铜丝或者0欧的电阻,连接接地电阻测试仪的c、p、e三个表柱,并拧紧。

1、电阻档位打到X10,转盘打到0。然后开始匀速摇且不要停止,此时指针应该会有偏转,用平口螺丝刀调整表上的螺丝,让指针指向0。
2、电阻档位打到X1,转盘打到0。然后开始匀速摇且不要停止,此时指针应该会有偏转,用平口螺丝刀调整表上的螺丝,让指针指向0。

此时就可以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