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拆解鑫谷战斧500电脑电源,很虚标

楼主(2022-06-18):
在黄鱼那里13包邮弄了个鑫谷电源,到手一看线材就有点泄气,手里的好电源线材外径2.1吧,有个联想的CPU供电2.35,这个细的多1.75,芯线也不粗

铭牌、外壳、还防伪?

刮不开涂层,揭开下面确实有字

高压滤波不小

电源管=13007

3.3v、5v整流半桥=20A45V,12V整流=20A200V,

板子还比较新,上面的变压器和线圈都不大

买电源不能看数字呀!!!

楼主:
这根本不用测,看整流半桥就不够

网友:
pfc变压器 是水泥的不

网友:
能用就行,不行就换。

网友:
不是一般的虚

网友:
那个变压器叫什么了?看看是不是假的

网友:
虚标的确是很严重,不过你买的也够便宜,13元还包邮,扣掉运费卖家几乎算是送你了。13007的参数集电极耗散功率80w,你这个电源应控制在200w左右使用。

网友A:
好货二手也不便宜的

网友:
13要什么自行车

网友B:
13元还包邮,扣掉运费卖家几乎算是送你了

网友:
这不是最差的可以用

网友C:
400W应该勉强能达到

网友:
额定180W的货

网友:
看起来还可以的吗!

网友:
价格没得说 。最近发现某宝有个整箱库存惠普全新的180w ,24+4供电,DC-DC最新结构,50元价位 不错的低功耗平台选择 。

楼主:
引用 网友C:
400W应该勉强能达到

12v20A=240W,CPU+核显=100w【一般CPU不超过100W】,硬盘=140W【一般硬盘12V电流0.6-0.9A】,其实一般够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13元还包邮,扣掉运费卖家几乎算是送你了

本省便宜些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货二手也不便宜的

有时赖货二手也不便宜呀,你再看这个鑫谷的二手价都是40-50

网友:
看来鑫谷这个牌子算三流以下

网友:
确实很三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