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拆锂电小风扇,准备改低转速

楼主(2022-06-18):
又到了使用小风扇的时候,小风扇1档转速声音大,晚上使用听着不舒服,测量电压为5.9v,想着改反馈电阻来降低电压,结果风扇电路太简单以至于我无从下手!难道只能在风扇的线上串两个4007吗!?。

网友A:
看看升压电路有没有反馈电阻,如果有就改变一下阻值,如果没有就在芯片右边A2SHB的G极两焊点上焊一只10~50K的电阻试试。

网友B:
dc升压模块,通常有个电阻就是设定电压的,类似某宝卖的可调稳压模块一样。找找看

网友C:
我全拆了改无极调速

网友D:
不建议开风扇睡觉

网友E:
引用 网友D:
不建议开风扇睡觉

要热死么。鬼叫我地穷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看升压电路有没有反馈电阻,如果有就改变一下阻值,如果没有就在芯片右边A2SHB的G极两焊点上焊一只10~50 ...

就是没有反馈电阻,应该1个8脚芯片把活都干了!右上边的mos管空的两点直接短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dc升压模块,通常有个电阻就是设定电压的,类似某宝卖的可调稳压模块一样。找找看 ...

没拆开之前我也是这样想的,拆开后没找到这个电阻!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全拆了改无极调速

这个电路的反馈电阻应该集成在那个芯片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不建议开风扇睡觉

放的远一点没事,就是声音大了点

网友:
用类似XL6009的升压调压模块,将调压电位器定在合适的阻值范围,来调节电机转速也可以。

网友:
普通鸿运扇,放在蚊帐外面,一档向蚊帐的顶部吹,基本上听不到风扇的响声,且不对着人吹,从睡觉吹到到天亮都没事。

网友F:
加切换开关和锂电池保护板,切换到保护板连接电机,不经过升压。

网友:
引用 网友E:
要热死么。鬼叫我地穷

把风扇卖了,买空调

网友G:
加2个二极管吧

网友:
直接锂电池上

楼主:
引用 网友G:
加2个二极管吧

最后确实是加了两个1n4007,声音小了点,用5v供电还是大

楼主:
引用 网友F:
加切换开关和锂电池保护板,切换到保护板连接电机,不经过升压。

这个风扇加了两个二极管,就这样了用了。下一步买几个风扇头,自己做个充电加触摸开关的电路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