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电机的工业设计是不是可以改进一下,想加油找不到加油口

楼主(2022-06-18):
今天拆一个电扇,主要还是润滑油干了,想加一点油,可是找不到加油口,这么多年了,工业设计不能搞一下吗?

网友A:
我是拆开电机加油的。其实加油也只是权宜之计,用不了很久又会干涸抱死。我加的是车用机油,估计用好一点的油会好一些。

网友:
人家就是等烧换新的,这样才能搞活经济

网友:
用滚珠轴承,就可以不用加油了吧

网友:
想加油拆电机

网友B:
老电扇加缝纫机油,轴上流进去就行了。。。

现代化的不用加油,你看那2000年的空调外机不是一样能转。。。整夜整夜地开。。。

网友:
现在的电器厂家都是希望在保修期刚过就坏,是最完美的,这样才能可持续发展赚钱

网友:
电扇是工业化生产的消耗品。

网友:
自己捅一个,啥都有了

网友C:
以前老风扇有注油口,铜基轴承。现在的没有注油口了,要拆电机才能加油,铁质轴承,加一次油,有些能顶上一个夏天,有些一个月时间又咬死了,又要加油了。如果是粉末冶金轴承,轴承有微孔相通,能贮油,就能用得久些,但几十元的风扇,基本上是死铁一块,电机抱死一次就基本废了。

网友:
自己加工钻一个孔,以后可以继续用。

网友:
换成双滚珠轴承电机,省的以后上润滑油。或者拆电机钻加油孔。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是拆开电机加油的。其实加油也只是权宜之计,用不了很久又会干涸抱死。我加的是车用机油,估计用好一点的 ...

应该加润滑脂。

网友:
要拆开电机,含油轴承后面有个毛毡,需要把毛毡全部浸满油,然后含油轴承取下来加热到300度左右,然后放进油里让轴承吸满油。

网友D:
引用 网友C:
以前老风扇有注油口,铜基轴承。现在的没有注油口了,要拆电机才能加油,铁质轴承,加一次油,有些能顶上一 ...

粉末冶金轴承,大概30年前的风扇有,当年100多的价格是按耐用品设计的吧

网友:
引用 网友D:
粉末冶金轴承,大概30年前的风扇有,当年100多的价格是按耐用品设计的吧

现在淘宝有正宗的粉末冶金轴承,可以换轴承了。

网友:
现在空调都成快消了,过保就可以考虑换新,一百多风扇,

网友:
引用 网友B:
老电扇加缝纫机油,轴上流进去就行了。。。

现代化的不用加油,你看那2000年的空调外机不是一样能转。。。 ...

估计是和汽车轴承差不多形式的免维护轴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