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类] 空气能热水器或平板太阳能热水器,能串并联使用么?10人用水

楼主(2022-06-18):
淮河以南,2层楼的自建房,1楼2个卫生间,2楼1个卫生间,顶楼是一百平方的大平台。
现在用电热水器,太费钱了。不通燃气。
突发奇想,能不能用开发商赠送的空气能热水器或平板太阳能热水器,搞几个并联在一起使用?

网友:
理论上来说太阳能的水箱应该会大一点,那么截断太阳能热水回水和冷水回水管上开三通,在太阳能回水口和空气能出水口加截止阀后就可以合并了,但需要更换控制器,或者自己改造控制器来实现低温自动加热。

但有个问题,冬天可能会冻住集热板,最好是介质循环,这时就需要盘管水箱,如果开发商送的太阳能有盘管就能完美解决,没有的话系统就非常怕冻,需要控制器有防冻功能和循环泵控制。

网友A:
我南方地区,刚刚装了两个平板式太阳能热水器,最高温度可以到90度的水温,200升水箱,5口之家勉强够用。

网友:
完全没有问题!
最大的问题是水压太小……

网友B:
我自己弄的就是三系统的,太阳能空气能和燃气热水器三合一的热水系统,水箱是双盘管水箱,太阳能和空气能都是防冻液介质循环,避免冬天冻坏热交换器和集热板,虽然一年就几天会零下,但介质循环就不用担心这些抗冻问题。

设置了下午4点后水温低于50度太阳能控制器就会给空气能信号,启动空气能把水加热到55度,控制空气能的信号其实是太阳能的电加热输出,即把电加热改成了空气能加热。至于燃气部分是手工控制的,启用燃气热水器时会同时启动电磁阀关断通向水箱的管路。

网友:
嗯,这个供热水系统不错!5楼的供水系统对于楼主有参考价值。

网友:
纯太阳能+空气能热泵主机路过。 水箱550L 带2.8匹空气能。  我的是自己拼的。 不过我觉得10个人最好上商用机吧。 100联管+1吨水箱+空气能。 我的太阳能是加了混水阀的出水的情况下最高55度。所以我觉得还挺省热水的。

网友C:
改成串联好些吧?凉水经过太阳能,再到空气能,空气能水箱弄大一些!这样太阳能相当于预热一下,控制水温靠的是空气能。

网友(2024-01-28):
引用 网友C:
改成串联好些吧?凉水经过太阳能,再到空气能,空气能水箱弄大一些!这样太阳能相当于预热一下,控制水温靠 ...

串联不行,阻力太大,正确的操作是使用“耦合罐”实现并联

网友:
双盘管水箱是关键

网友D:
引用 网友B:
我自己弄的就是三系统的,太阳能空气能和燃气热水器三合一的热水系统,水箱是双盘管水箱,太阳能和空气能都 ...

求问前辈,燃气热水器跟空气能热水器能并联么??
您是通过开关水阀实现切换的么??

网友B:
引用 网友D:
求问前辈,燃气热水器跟空气能热水器能并联么??
您是通过开关水阀实现切换的么??
...

买一个冷热水自动切换阀,入水口接太阳能,低水温出口接热水器入口,高水温出口用三通和热水器出口接通成热水出口,热水器冷水和热水管上并一个直通球阀,不需要热水器工作时开启直通,水箱温度不够时关闭直通球阀,这时两个热水器就是串联。至于并联,没有那个必要!

网友:
引用 网友B:
买一个冷热水自动切换阀,入水口接太阳能,低水温出口接热水器入口,高水温出口用三通和热水器出口接通成 ...

感谢前辈帮忙画图,您这个我清楚了,就是一个温控切换阀
实现自动切换供水源对我有帮助,我一直想复杂了

网友:
不错的想法在和地暖连起来

网友(2024-06-03):
引用 网友B:
我自己弄的就是三系统的,太阳能空气能和燃气热水器三合一的热水系统,水箱是双盘管水箱,太阳能和空气能都 ...

这个是如何设置的?就是太阳能的电加热的接线吗?

网友E:
引用 网友A:
我南方地区,刚刚装了两个平板式太阳能热水器,最高温度可以到90度的水温,200升水箱,5口之家勉强够用。 ...

用真空管的太阳能热水器好还是用集热板的好?

网友:
直接并联就行了。我就是这样搞的。把两台太阳能并联在一起,用一个三通就行了。不过我两台的高度不一样,只能把矮的这个出气孔堵着,把自动上水的水位探头装在高的太阳能上面。为了防止高的水用完了自动上水,另外买了一个定时器,下午5点就把自动上水关掉,早上9点打开自动上水。

网友A:
引用 网友E:
用真空管的太阳能热水器好还是用集热板的好?

我用的集热板,感觉还不错

网友E:
引用 网友A:
我用的集热板,感觉还不错

平板式太阳热水器需要用泵辅助循环吗?

网友:
引用 网友E:
平板式太阳热水器需要用泵辅助循环吗?

不需要的,正常用就行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