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NEWRUIKE XCRK500自调零指针万用表拆解

楼主(2022-06-18):
用了十来年的宝工MT-2017无缘无故的坏了,打在直流电压跟交流电压档,指针均会摆动,不在零位。廉颇老矣,尚能饭否?重新买一个吧,本来是想要的是日本三和万用表,虽然价格很贵,有点肉痛,但是几个型号对比了一下,没有适合的。带蜂鸣的很少,即使有的也不实用,故而作罢。无意中看了下图这款万用表。

估计见过的此表的XDJM寥寥无几。

指针万用表,电阻档居然不用人为调零????此等神器!!!

测试下交流电压

基本一致。
内部

三位兄弟合影

目前市面上的指针万用表若是界面相同的,其内部也大致一样。

随便拿个2K电阻测试一下

测试各档输出电压及短路电流

非常明显,自动调零的原理,是通过内部电路升降电压来实现的。其还有一个相对其它指针万用表所没有的功能,可以测量交流电流, 不过应该极限于50Hz的市电,高频的应该用不了。

网友:
不是外磁也不是大红袍

网友A:
不关机时,静态电流是多少?

网友:
感觉测量电源电压比数字万用表准一些

网友:
电子表的线路,机械表的显示,结合的不错。

网友:
居然有关机档。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关机时,静态电流是多少?

除了电容档近40mA,10K档160µA之外,其它各档基本在18µA左右。

楼主:
各档静态电流,输入电压3.01V。

网友:
又种草了
查了下价格有点高,要180元左右
跟那个AB-F感觉是一样的啊

网友:
指针表做工质量看起来不错,也很漂亮

网友:
虽然不用调零,可是电路变有源的了,需要耗电。平时就要养成关机习惯,不然电池就得多换。

网友:
没有见过这样的万用表开眼了

网友:
电子与机械结合

网友:
日本屌丝,哈哈

网友:
宝工,台湾产的吧,没见过。第一次见。

网友:
楼主也是养表大户了

网友:
都贴片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