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 华硕b250主板上错了9代的9600

楼主(2022-06-18):
现在主板通电板上指示灯亮,开机风扇不转,是不是主板烧了

网友:
b250不支持9代CPU!除非你魔改bios

网友A:
我的也是华硕b250 主板,是7代7500,拆下cpu重新上个7代的应该就行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的也是华硕b250 主板,是7代7500,拆下cpu重新上个7代的应该就行了吧

不上u风扇都不转

网友:
参考魔改就行了

网友:
等你成功的好消息

网友:
清空一下bios

网友:
针脚一样吗  应该没事吧  我原来h87主板  装新一代u点不亮  换回旧的就行了   主板升级bios能支持   话说这里要表扬京东   点不亮我以为u问题退货了  京东还电话通知 u正常  我说正常那我就收了吧  我自己解决   京东直接说没事 给退了

网友:
找个旧处理器再试验

楼主:
谢谢大家关注,换回七代的点亮了,这个板子不装cpu电源风扇都不转

网友:
intel基本成了主板厂了,同样接口都不兼容

网友B:
听说过100系列上八九代会烧掉几个针脚,不知道200的会不会。不过烧了也能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听说过100系列上八九代会烧掉几个针脚,不知道200的会不会。不过烧了也能用的 ...

烧倒是没烧,就是不启动,可能保护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