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线] 拆个灯具遥控开关

楼主(2022-06-18):
灯具遥控开关,拆开看看是容阻降压还是开关电源。
wechat_upload165554439962ad9a4f4016b
wechat_upload165554440062ad9a509b1ad
wechat_upload165554440262ad9a5201fb0
wechat_upload165554440362ad9a5399ef3
wechat_upload165554440562ad9a5536215
wechat_upload165554440762ad9a573cf79
wechat_upload165554440862ad9a58905db
wechat_upload165554440962ad9a59eb61e
wechat_upload165554441162ad9a5bd78f1

网友:
家里攒了好多这个了,不知道怎么就坏了。也不会修。。。

网友:
头一次见这种遥控开关

网友:
这种固定小负载,阻容更保靠吧。

网友:
有类似的 待机不到2w装上第一天就拆了

网友:
这种遥控开关买了好几种了,一种是墙贴86遥控灯盘继电器模块用12v27a电池频率315mhz,一种是墙贴86遥控灯头用3vcr2032电池,都是阻容降压的,还挺方便也管用的

网友A:
小开关拆了看看

网友:
拆了看看拆了看看

网友:
没用过,先看看

网友:
体积挺小巧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小开关拆了看看

开关已经用3M胶粘上去了,暂时不撕下来拆解。

网友:
说明装修时考虑不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