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三十年前的老电扇,不转了

楼主(2022-06-18):
家里用了几十年的电风扇不转了,打开看见里面四个电阻烧了,不知道这样的换多大的合适,有大神知道吗,看起来是四个并联,网上根本找不到这样的控制板

网友:
这和遥控璧扇、立扇的电路板一样,淘宝买一套10块左右吧

网友:
这是输入限流保护电阻,
用4个470欧姆並联,
就可以了。

网友:
应该是高压部分的电阻按照楼上说的试试,功率放大点,但愿其它电路没问题

网友A:
果然还是老货用料过硬,居然有螃蟹片子。现在的功能跟这个一样,但早就是牛屎了。

网友B:
烧的这么厉害

网友C:
风扇的工能挺多的

网友:
外壳没塑化么,为了安全建议还是换新的吧

网友D:
看样子好像是电容降压,有可能是小阻值电阻

楼主:
引用 网友A:
果然还是老货用料过硬,居然有螃蟹片子。现在的功能跟这个一样,但早就是牛屎了。 ...

应该有30年左右了,正常使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烧的这么厉害

我最后仔细看了一下,两个电阻纯粹烧断了,边上一个开焊了,给焊好以后还能使用,搞不懂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风扇的工能挺多的

是挺好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看样子好像是电容降压,有可能是小阻值电阻

测了一个,200出头,也不知道准不准了

楼主:
最后打开清理了一下,这是个温度保险?图片是清理之前拍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测了一个,200出头,也不知道准不准了

这个电阻只是限流保护用的,
大一点小一点,沒有关系,
4个並联后,总电阻值在100欧姆左右,
都可以。

网友:
老电机,应该是纯铜线,耐用不发热。十几年前买的正野排气扇一直用到现在,机油也没怎么加过。

网友:
老的风扇基本都是铜线的

网友E:
这风扇有这么老吗?印象中这种遥控的转页扇都是近几年的产物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风扇有这么老吗?印象中这种遥控的转页扇都是近几年的产物

看见这个外形30年是绝对没有的,30年前的风扇就不是这风格,因为我严重怀疑,看见这电机上"先锋电器集团"所以去百度一下,他官网说创建于1993年,天眼查工商注册资料和百度说他集团成立于1998年,这并不矛盾,可能开始不叫集团这个名字,先锋电器公司之类的。所以最多最多可能24年,楼主可能颠三倒四记错了。如果觉得我分析的不对,那么最简单的塑料壳内部都有注塑年月的,楼主晒出来辟谣证明你说的是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