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尚朋堂桌面小风扇不转,抖动,拆开看看

楼主(2022-06-18):
一直用得好好的,挺突然了,就不转了,就是这货

然后就拆开,也没发现哪里有问题,扇叶取下来,把电机也拆出来了,

测量正负那里电压也正常,但是打开就只是抖动两下,就是不转。
然后在论坛里搜索,有说霍尔坏了换个霍尔就好了的,

霍尔型号,有些看不清,丝印是OCS H4330,根据坛友的拆机和修理,买回来477的霍尔,今天到货了,就拆开准备换,把电机拆下来,然后那个电源线我感觉很碍事,就把它给拆下来了,
重新自己焊了两根线上去,仔细看了看霍尔,焊点好像不太好搞下来啊,我想,要不再插电试试,然后奇葩的事情出现了,插上电后它转了,转起来了……,那我心想,难道是那根线的问题,这个简单,于是我就把线换了,换完装机,又不转了,再把电机拔出来,装上扇叶,又开始转了……,然后我就调整电机角度,又塞回去,结果一挡二档转,三档四挡不转,接着取下扇叶,再调整电机安装方向,试了几次后它就好了……

算是几个流水账吧,我也不知道它咋好的,反正就是我调整了电机的安装方向它就好了……

网友A:
这个 构造 跟普通的散热风扇有点像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 构造 跟普通的散热风扇有点像

是的,无刷电机,底座里是电池和板子,之前挺火的,各种玩法,加电池,换电路板。我手残,到手只是加了电池,用了好几年了

网友B:
个头不大,不知风么样?

网友C:
我撸了好几个,其中有一个用一段时间充满电也不转了,怎么按也不转,然后就懒得管它,换其它个使用。过了几个月随便按了下那个不转的,居然又可以正常使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个头不大,不知风么样?

个头其实还挺大的,直径15cm,四挡的风还是挺大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撸了好几个,其中有一个用一段时间充满电也不转了,怎么按也不转,然后就懒得管它,换其它个使用。过了几 ...

我这个也类似,不转了,其实我也就拆了又装,也没换什么件,就换了根线,后来发现线也没啥问题

网友D:
19年的货吧,我也有一个在用。前两天没电了,老是忘了充电,今天看到你帖子想起来要充电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19年的货吧,我也有一个在用。前两天没电了,老是忘了充电,今天看到你帖子想起来要充电了。 ...

是的,看了下是19年5月买的。夏天来了,可以拿出来用了

网友:
逛论坛比较败家,尚朋堂的忍住没买,是因为还有几个共田没用呢

网友:
放久了,动动就好了

网友:
这款小风扇做工挺好的,N年前我改了三颗18650进去,低档能用很长时间了!

网友:
2020年某多多买了两个,2.8元一个,不带电池,后来自己放了个18650,挺好的

网友:
估计是磁隙错位了,和霍尔对不上

网友:
尚朋堂居然还产这小东西

网友E:
有3个还好,最好的还是康记 摇头+定时+C口

楼主:
引用 网友E:
有3个还好,最好的还是康记 摇头+定时+C口

摇头的好像没赶上车

网友:
风量怎么样

网友:
这小风扇还耍小性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