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除后挡风太阳膜不损坏加热丝的方法 有吗

楼主(2022-06-18):
装饰店说:除后挡风太阳膜会损加热丝。我记以前在哪看过可以加热丝

网友:
我的就是自己剥的膜,加热丝没有那么脆弱的。夏天把车晒很烫后,拿上沥青清除剂或除胶剂或酒精,再带上很多小块的破抹布。用小刀片把膜切出小口方便以条状慢慢撕下来,一条一条的撕不容易损伤加热丝,注意不要切到加热丝。撕完后把除胶剂喷到玻璃上停留个五六秒秒就擦掉,第一遍喷完后不能再直接喷玻璃上,要喷到抹布上再去擦玻璃上的胶。

网友:
挂烫机,边烫边撕

网友:
边撕边加除胶剂。。。

网友:
我自己撕的,小心点没事。

网友:
用蒸汽挂烫机,边加热边撕

网友:
使用钞能力

网友A:
上个车贴了膜, 经过几年后, 后窗有点气泡, 决定撕掉膜。 也是后窗, 撕下来后那个味道啊, 酸爽。撕掉后,后窗视觉那叫一个爽啊, 以后车再也不贴膜了,尤其想到那个味道。 跑题了。
我当时就用美工刀一点点的挑起个角,一点点的撕, 尽量避开加热线用刀。残留的胶,就用布一点点的擦。

网友:
撕断了的用2B铅笔修补即可

网友:
细致点,不要操之过急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上个车贴了膜, 经过几年后, 后窗有点气泡, 决定撕掉膜。 也是后窗, 撕下来后那个味道啊, 酸爽。撕掉后 ...

侧窗你也不贴吗

网友(2022-11-05):
加热,然后撕,

网友:
除胶剂+蒸汽机试试吧.我之前是用的红花油也很有效.但是还是有断丝的地方.买的补丝的还没用.

网友:
有条件就上挂烫机,温度好控制,温度足够又不会吹坏东西。没条件就拿一卷黑色垃圾袋,小喷壶或湿巾或者湿抹布,把后挡风内侧弄湿,贴上垃圾袋,晒半个多小时,从外边摸不敢摸的时候,进车里,抠开一个角,均匀用力,可以一整张撕下来。我的膜四年半,都是泡泡,也退色了,只剩左下角一小块分层没撕干净。记得准备好除胶剂或酒精湿巾,一喷一擦,多重复几遍,擦干净就行了。一定提前准备好,那气味很酸爽,不擦干净根本进不去人

网友:
我用电吹风

网友:
我后玻璃窗,也要准备撕下来了

网友:
后窗以后不能贴膜了,太麻烦

网友:
我在美容店看到员工是直接用铲刀刮得,车型现代伊兰特,当然不是我的车,我的是掀背的,以后换后档摸还好点,普通三厢车真的麻烦

网友:
后档加热开着等热了再撕应该不会弄坏加热丝

网友:
夏天最热的时候,太阳下暴晒,然后非常容易撕掉。我家卡罗拉贴了十一年的膜,暴晒后一次性撕掉,玻璃热的烫手。太阳下暴晒,玻璃受热均匀不会炸裂,只残留了指甲盖大小的几片胶,酒精喷上,用湿巾纸擦掉了。加热丝完好无损。
冬天太冷,用蒸汽挂烫机,热风机吹,局部加热容易搞爆裂玻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