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纬350改90V发现一些问题

楼主(2022-06-18):
明纬350-27-13改90V,按电子明星坛友提供教程改的,除了没有去掉两根康铜丝,其它都换了。。用来给60V电动车充电,72V负载充电正常,只是发现一些问题。。使用多圈10K电位器,1V-17V不能调压,逆时针从17V容易掉0V,顺时针从1V直接成17V,而不是2V3V,4V,5V,。。。
另外电源转换效率好像一般,交流表显示500W功率,负载仪显示425W。

网友A:
这种电源做做实验电源还马虎,效率太低,大功率持续工作发热严重,要玩还是玩这几年的新款软开关的高效电源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种电源做做实验电源还马虎,效率太低,大功率持续工作发热严重,要玩还是玩这几年的新款软开关的高效电源 ...

对,负载没一会,线圈发热大,或许换粗大线圈好点

网友B:
350w你给干到500w?

楼主:
引用 网友B:
350w你给干到500w?

用来给电动车充电,设电流4A

网友:
这种没有主动PFC的,效率不会很高

网友:
标称350瓦的电源能超频到425.648瓦如果计量准确的话确实厉害,会不会是电位器接触不良,应该适当增大康铜丝阻值,也就是拆掉一颗检流电阻

网友:
85%的效率可以了

网友C:
怎么会这样呢?莫非是电位器线性不良?

楼主:
引用 网友C:
怎么会这样呢?莫非是电位器线性不良?

原来是电位器的问题,先前用多圈3296,换了几块钱一个的WXD3解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