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华光15030d又坏了,求个电路图

楼主(2022-06-18):
后面2n3055拆下来测量忘拍照了,应该怎么接,感觉像是不满足单片机工作条件,能换的都换了

楼主:
参照lm723电源发现12管脚无电压,研究发现板子上在焊盘旁铜线断裂,ok好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参照lm723电源发现12管脚无电压,研究发现板子上在焊盘旁铜线断裂,ok好了

喔已经找到电路图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喔已经找到电路图了。

不是一样的,但是有参考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