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拆解博朗Oral-B电动牙刷画出电路图并简单分析原理

楼主(2022-06-18):
外观

电路板情况

电路板

准备拆电路板,先断开线圈

镍镉电池

全家福

电路板为单面板
无充电及工作指示,当刷完牙后,不关机,进行充电时,电机会自动停止工作。

编号,准备画图

图来了

机械部分

这里有两个磁柱,不知何用

拆法,说明书上有

几个点的波形
D2和R3的公共点,峰值

频率

8脚集成块CCE7101,查不到,

根据功能,
1、5脚为电源和地
2脚为充电判断输入
4脚为充电判断输出
6脚为MOS管驱动输出,有升压的
7脚为按键输入
充电时,2脚和4脚和变化情况:充电时,2脚检测到高电位,马上使4脚输出高电平,完成自锁。
图中脚标错了,不是6脚,应该是4脚

2脚和6脚和变化情况:充电时,2脚先有高电位,经30mS延时,6脚输出(升压后的)高电平,关闭电机。

下面是充电座,型号BRAUN 3757

用了一天时间,慢慢拆

胶很不错

舍得用啊

终于露出了元件

先测个波形

这个磁柱还是拆断了

被胶注的元件

线圈情况,由于断芯了,所以这样测

上电路图
阻容部分限流值为I(A)=C(uF)/14.48,计算后约为0.22/14.48=15.2mA。
震荡部分应该是个考毕兹(Colpitts)震荡电路:因震荡回路中两个串联电容的三个端分别与三极管的三个极相接,因而又名:电容三点式LC震荡电路。电路的特点是震荡频率较高;波形较好。缺点是频率调节不便,只适合产生固定频率的震荡。L2、C8、C9组成LC震荡。可用“射同集反”来判断。震荡频率为f=  ;其中C=(C8*C9)/(C8+C9)。电路中,C8=10nF;C9=100nF,串联后约为C=9.09nF。电感取测量值:1.62mH经计算,震荡频率约为f=41.5KHz。若电感取测量值:1.18mH,则f=48.6KHz。三极管输出波形

图中实测频率为43.86KHz,与杂散参数有关。有无磁芯的感应峰值
用有磁芯的数据:牙刷端线圈感应峰值为25.2V;10圈的感应峰值为2.52V;那么,牙刷端线圈应该有100圈左右。

以上,完成拆机。

问题来了,未装的元件是什么功能?

补上个大概

根据猜测画个图

三极管C极空载和带载的峰值有20V的差值
这部分电路的功能没有想通,欢迎一起探讨

谢谢观赏!!祝坛友们周末快乐!!

网友:
加胶是增重和防水吧

网友:
一次性的啊

网友A:
充电座里未装的电路,是不是用来限制阻容降压之后的电压?
不带载时,电路消耗电流很小,因此C7两端电压可能会过高,于是Q2导通,电阻W12消耗一定的电流,以此来拉低C7两端电压。
只是猜测,欢迎大神指正。

网友:
详实的拆机报告,楼主有心了。

网友B:
看论坛里拆了这么多D12,这个帖子最牛。
请教一下电池充电的开路电压为多少?假设连续充一个星期这样,会不会造成电池超压损坏?

网友:
帖子很详细,这种高压非隔离充电底座虽然做了防水密封,但长期仍旧存在老化进水漏电的安全隐患~

网友:
博朗的电路都很山寨 万元机也不例外

网友:
引用 网友B:
看论坛里拆了这么多D12,这个帖子最牛。
请教一下电池充电的开路电压为多少?假设连续充一个星期这样,会不 ...

看图似乎最后会到25V?

网友:
未装元件电路感觉像是稳压的,过压旁路掉一部分电流达到稳压,有点类似于小夜灯那种电路结构。

网友:
这个牙刷我拆过机身,充电座没能拆开。

网友:
博朗电动牙刷质量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充电座里未装的电路,是不是用来限制阻容降压之后的电压?
不带载时,电路消耗电流很小,因此C7两端电压可能 ...

开路电压二十多伏,充电电流我没测。
这样连续充好像会损坏电池,说明书上给出的是16个小时。

网友:
厉害了,妥妥的精华帖

网友:
图文并茂,收藏学习!

网友:
里面还挺复杂

网友:
使用暴力时,能否温柔点?

网友:
很详细,收藏学习了

网友:
学习一下,没见过里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