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电车充电器 故障求助

楼主(2022-06-18):
pdd买的便宜货,用了一年

最近莫名其妙故障 了,  通电没反应, 十次有一次能正常用, 一般都是灯亮了一下熄灭,风扇不转,充电失败

不知道是不是电容原因。我摔摔打打 也没用进出头的线用万用表试过了,正常 ,没断
求大佬分析

这背部标签写着 插电要间隔30秒,不懂为什么。

网友A:
你摔打没用,去东瀛,找俩相扑的大个,帮你摔打。
要不然就用手指蘸水,摸清楚哪有电剩下的,交给收音机大法

网友:
先换两头的线试试

楼主:
线用万用表试过了,正常 ,没断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摔打没用,去东瀛,找俩相扑的大个,帮你摔打。
要不然就用手指蘸水,摸清楚哪有电剩下的,交给收 ...

收音机大法?
估计楼主不懂

网友C:
这款充电器设计不错,带有定时充电,充满停充功能。拔电二次充电需要等30秒是为了电路复位。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款充电器设计不错,带有定时充电,充满停充功能。拔电二次充电需要等30秒是为了电路复位。 ...

可惜我第一次充电就不行了,更别谈第二次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收音机大法?
估计楼主不懂

近年不怎么上论坛 了 , 确实不懂

网友:
看去很高级了啊。。。

网友C:
引用 楼主:
可惜我第一次充电就不行了,更别谈第二次了

先接锂电池再插电,不能空载通电。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摔打没用,去东瀛,找俩相扑的大个,帮你摔打。
要不然就用手指蘸水,摸清楚哪有电剩下的,交给收 ...

可以躺平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先接锂电池再插电,不能空载通电。

我一直老老实实这么做的啊,电池头都是先插后拔, 该出事还是出事

网友D:
本来就不是什么大问题,就是难者不会,会者不难,你这个我觉得就是启动电阻变质,否则早炸了,还摔它,你以为像黑白电视机,拍拍就好,查初级供电电压,初级芯片供电,不是电阻就是电容变质!

网友:
看起来非常不错的充电器

楼主:
引用 网友D:
本来就不是什么大问题,就是难者不会,会者不难,你这个我觉得就是启动电阻变质,否则早炸了,还摔它,你以 ...

我也觉得哈哈哈,手头万用表太简陋,没有测电容的 功能

网友E:
https://www.mydigit.cn/thread-301306-1-1.html
我就是搬运一下收音机大法,可还是完全看不懂,专业维修深似海。

网友:
测量输出可控硅前端电压,正常的话,一般就是可控硅坏了

网友:
这背部标签写着 插电要间隔30秒,不懂为什么?

有电容要初始放电,以确定时间参数!?

楼主:
引用 网友E:
https://www.mydigit.cn/thread-301306-1-1.html
我就是搬运一下收音机大法,可还是完全看不懂,专业维修深 ...

谢谢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