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穿戴] 收到一个索尼蓝牙耳机,来给个意见

楼主(2022-06-18):
收到一个索尼耳机,蓝牙耳机,看看有必要换个电池继续用吗

网友A:
你要是能无损拆开就换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要是能无损拆开就换吧

这个耳机咋样,有没有用过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耳机咋样,有没有用过的

没有,我们只能用便宜的三星

网友B:
找跟数据线插充电器试试开得机吗,带2GB容量应该内有不少歌。

楼主:
引用 网友B:
找跟数据线插充电器试试开得机吗,带2GB容量应该内有不少歌。

可以开机,就是拔掉数据线就没电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可以开机,就是拔掉数据线就没电了

用得上可以换电池了

网友C:
W202系列是运动型音乐播放器哦,很早之前的产品,并不能当蓝牙耳机(新款的WS623才可以)
它为了防水,外壳里面用了很多胶,会无损拆解的话,换个好点的电池就十几块钱,留着自用还是可以的。音质其实还行,但索尼的运动播放器很多都是走的超重低音风格,氛围感很好,但没有太多细节表现出来。就看你自己不喜欢这种类型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W202系列是运动型音乐播放器哦,很早之前的产品,并不能当蓝牙耳机(新款的WS623才可以)
它为了防水,外壳 ...

行,谢谢大佬的回复

网友:
这和蓝牙没关系吧,就一音乐播放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