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像] 断线苹果Lightning耳机改成电脑声卡可行不?

楼主(2022-06-18):
换了12代的电脑主板集成了ALC897声卡 声音真的太差了,突然有了这个想法苹果耳机带解码芯片改装下。

首先买条USB-A转Lightning
母口,断线耳机头插上面可以识别到了
,然后把断线耳机尾巴拆开改成3.5母口可以插电脑音箱。大家觉得可行吗、不知道效果如何?

网友A:
何必呢,外置USB声卡也不错啊

网友B:
应该需要有对应的驱动才行的

网友C:
耳机插头好像也有芯片,不如直接从耳机上剪线

楼主:
引用 网友D:
有驱动?

绿联那个转接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应该需要有对应的驱动才行的

所以才要买绿联转接线

楼主:
引用 网友C:
耳机插头好像也有芯片,不如直接从耳机上剪线

也可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何必呢,外置USB声卡也不错啊

想知道苹果解码用在电脑上怎么样

网友:
苹果向CirrusLogic定制的这个音频芯片,在PC端不一定有驱动哦。Mac上是有驱动。
拿苹果耳机改成转接头还有个问题,它这个耳机小板的左右耳机的正极、负极都是独立的一条线。跟平衡输出的设计类似,按标准3.5mm输出那么接的话,两边的负极是要接一起的。这样接线,出来的声音会比较怪,大概就是,音场变的很小。有些曲子左右声道会有不同的乐器效果,本来右边没有,只有左边有的声音,这么接后,右边也会听到一点点。之前买了一些苹果的剪线插头想改转接头,做的时候就发现了这个问题。最后只能改成4.4mm的。
其实不想麻烦的话,可以直接买个带芯片的那种typeC“小尾巴”,芯片档次可以选,驱动、耳机的兼容性也都不用担心。

网友:
想法是不错的

楼主:
绿联转接线有MF认证驱动没问题

网友E:
我试过usb转light,再light转3.5的线,很奇怪,声音发闷,单薄,根本不能听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试过usb转light,再light转3.5的线,很奇怪,声音发闷,单薄,根本不能听

是不是就是10楼说的,平衡接法的问题

网友F:
我买过安卓手机的Type-C转3.5音频线,节奏坦克品牌带功放。声音效果令人失望!

将它接到电脑当usb声卡,效果也不行。真心不如我200多元的内置独立声卡。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买过安卓手机的Type-C转3.5音频线,节奏坦克品牌带功放。声音效果令人失望!

将它接到电脑当usb声卡,效 ...

网上很多卖ALC5686小尾巴的 不知道效果怎么样?

网友:
绿联那条线100多 不值 如果是我就选UA2小尾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