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小狗吸尘器电池如何跳过检测脚,直接充放电?

楼主(2022-06-18):
吸尘器丢了,这个电池是好的,输出脚没电压,应该是有检脚,如何跳过,直接充放电?

网友:
直接联正负极

网友A:
家里的?吸尘器咋能在家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家里的?吸尘器咋能在家丢了

吸力太小,丢垃圾筒了

网友B:
接口定义:M-主电机负极;MBR-副电机负极;(两个接口可以短接,增加电流减小内阻)。VCC输出3.3V;GND地;SIG控制信号,对地短接一下,电源启动有输出,如果有负载就会连续供电,无负载则5秒后自动断电,负载工作期间,对地短接一下则断电;CHG-充电负极;M+/C+电机和充电正极。

改装使用方法:在GND和SIG之间接一轻触开关,M+和M-(并接MBR-)接工具供电端,VCC可串联电阻加二极管做指示。按一下轻触开关,指示灯亮,5秒钟之内按下工具开关,只要不松工具的开关,就可以一直工作

网友C:
在电芯的正负极上焊引线,外边另接相应的充电板

网友:
做工真好 只能换保护板

网友:
竟然是防水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在电芯的正负极上焊引线,外边另接相应的充电板

正负极上接引线,放电就没保护了吧,搞不好就把电芯过放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家里的?吸尘器咋能在家丢了

出售二手电单车电池的,不带充电器,是说,车和充电器一齐遗失。

只剩下电池。

网友:
还挺复杂的

网友:
这控制板还挺复杂的

网友:
做工真可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接口定义:M-主电机负极;MBR-副电机负极;(两个接口可以短接,增加电流减小内阻)。VCC输出3.3V;GND地; ...

按你这个方法是能充电,放电有点问题,只能工作5秒就断电了

网友D(2022-11-12):
这款电芯不行了  能直接拆下来换么

网友(2023-02-21):
引用 网友D:
这款电芯不行了  能直接拆下来换么

可以换,我自己换过一块装上吸尘器后不工作只亮灯后来插上充电器充电一下就正常使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