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设] 自用汽车导航完美修复

楼主(2022-06-18):
连续的近两个月的雨天。导航,MP3,倒车影视,罢工了,不断的重启。后来发现是关了电门他还是一直在开机画面。开机画面。一直无限重复。开始以为是雨天湿气重,用电吹风吹了N次无果。联系了个X宝专修导航,想寄去修理。价格可以。可是又心有不甘,慢慢边拍照边拆。发现两个电容漏液严重。造成漏电引起故障。本地找不到电6.3V4700UF,25V4700UF。X宝下单包邮6元。到货,清理漏液费了老劲了。开始时用酒精溶软,根本没用。后来灵机一动,这类似油干涸了,果断用”机头水“泡软,能溶,慢慢清理完,过程很长。最后用酒精清洗一遍。再焊上电容。复装排线装错,重拆了两次。最后完美修复。

网友A:
那不是出厂打的防松脱胶水嘛?

网友:
恭喜楼主自己成功修复!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不是出厂打的防松脱胶水嘛?

漏液的,流的出来。

网友:
引用 楼主:
漏液的,流的出来。

那是胶,不是漏液,漏液怎会往电容顶上跑?

网友:
电容漏液不是这个样子的。

网友:
那是固定用的胶,高度比较高、重量比较重的元件,比如电感、电解电容等等会打胶固定,这把它都清干净了,以后随着汽车行驶颠簸,这些元件可能会颠虚焊或者直接颠掉了,建议买一支704再把它们重新固定一下。

网友B:
确认真的是电容漏液,这种没见过

楼主:
引用 网友B:
确认真的是电容漏液,这种没见过

流出去很远,固定胶不是这样。而且造成漏电,不开电门,自已一直开关机,乱了。处理完。完美修复。

网友:
换电容,这活我熟,公司电脑的ATX电源修复十多个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