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请教下淘宝上电动工具VF是什么单位啊

楼主(2022-06-18):
最近看淘宝上很多锂电无刷电钻,电锤等,经常有vf这个单位?大牌倒是没看见过用这个单位的,这是个正经单位吗?能和wh这些对应起来么?

网友:
型号,用来忽忽人

网友:
杂牌都是用这个 数字大的唬人

网友A:
 V 代表电压,F 代表正向。
故:VF代表正向电压,如:一般小功率led红、黄、橙、黄绿的vf是1.8-2.4v,纯绿、蓝、白的vf是3.0-3.6v。

网友:
国产电动工具电池专用单位

网友:
一般有点讲究的都会避开这样标的工具,无一例外,全是山货。能用,肯定不能说好。至于到底标的多少V,鬼知道呢

网友:
VF是山上的朋友,山寨的意思。

网友:
VF这个标志专门忽悠不懂行的人,遇到懂行的就说是型号

网友B:
标vf的一开始是电动扳手忽悠架子工的,后来都学坏了。
基本上看到vf的都只能家用,不能用来工地干活。
说白了标vf的都不是正经工具。。。

网友:
引用 网友B:
标vf的一开始是电动扳手忽悠架子工的,后来都学坏了。
基本上看到vf的都只能家用,不能用来工地干活。
说白 ...

我买的电池壳配的标签都是标vf的,  做好电池后总是在九届贴还是不贴贴吧有失身份,不贴吧空荡荡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V 代表电压,F 代表正向。
故:VF代表正向电压,如:一般小功率led红、黄、橙、黄绿的vf是1.8-2.4v,纯绿 ...

骗子不可怕,就怕骗子有文化

网友:
引用 网友A:
 V 代表电压,F 代表正向。
故:VF代表正向电压,如:一般小功率led红、黄、橙、黄绿的vf是1.8-2.4v,纯绿 ...

你是认真的吗

网友:
自己造的单位,扰乱视听用的

网友:
v是胜利的意思,f是忽悠的意思,哈哈哈哈

网友:
不懂进来学习的

网友:
“威风”的首字母演化来的,10000VF代表“万分威风”

网友:
引用 网友B:
标vf的一开始是电动扳手忽悠架子工的,后来都学坏了。
基本上看到vf的都只能家用,不能用来工地干活。
说白 ...

有个师傅看到我的得伟887的电池标的18V,说电压没他的扳手电池电压高,88VF,还说他朋友用的是120VF。

不得不说,标VF确实能误导人。

网友:
型号,不代表任何意思

网友:
智商税的单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