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星的9v网络设备可以直接用12v供电么?

楼主(2022-06-18):
网上有人说水星的网络设备都是宽电压,9v的可以用12v供电,12v的可以用9v供电,
这种说法是否真的靠谱呢

网友:
5V都带的动

网友:
如果是水星商家的说明书上说“是宽电压,9v的可以用12v供电,12v的可以用9v供电”,我还信,如果是听说那肯定是有问题的,不靠谱!

网友:
要看具体电路,一般带有电源芯片的,可以直接用12v供电。

网友:
一般都是可以的,保险点拆开看下供电芯片查下参数就行

网友:
建议还是用标称电压,如果手上的12V电源能拆开看下取样电路如果是431的可以网上查下改两个电阻阻值就可以

网友A:
拆开看看板子上面的滤波电容就知道了,一般耐压16V以上的用12V供电没问题,我以前的老TP 841N路由器里面电容耐压25V,电源9V的我直接用笔记本19V电源供电都没问题,也试过用刷卡机的7.2V电源供电都可以正常使用。一般路由器的DC-DC芯片都是宽电压的,电压高点低点都可以用,不差太多就行了。

网友:
早期设备多数是线性电源供电,电压普遍较高,而且设备里面有34063,9V设备用12V供电一般没问题

网友B:
5v的就不要尝试了,9v随便

网友:
反正我用了这么多年的水星产品,经常这样做,没事,但不知道你的有事不?

网友:
电源一般是路由器厂家去外面采购的,哪个便宜就用哪个,所以路由器电压转换电路一般设计成宽电压

网友:
自己的拆开 看电源入口电容电压 10v就别上了

网友C:
拆开看电容耐压就知道了

网友:
这肯定不行,用上就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拆开看电容耐压就知道了

宽电压不是靠电源芯片实现的么?
只看电容就够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拆开看看板子上面的滤波电容就知道了,一般耐压16V以上的用12V供电没问题,我以前的老TP 841N路由器里面电 ...

你不看芯片,只看电容么
宽电压不是通过电源芯片实现的么?只看电容够么?

楼主:
引用 网友B:
5v的就不要尝试了,9v随便

你确定9v随便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拆开看看板子上面的滤波电容就知道了,一般耐压16V以上的用12V供电没问题,我以前的老TP 841N路由器里面电 ...

是一楼图1中的电容么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是一楼图1中的电容么

你看大的电解电容啊,现在的芯片一般都支持20V以上电压,以前的tp老路由用的34063最高能到40多V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看大的电解电容啊,现在的芯片一般都支持20V以上电压,以前的tp老路由用的34063最高能到40多V呢。 ...

板子上没有分立的电解电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