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动] 买了个手动拉铆螺母工具,看看这两个黑的叫什么

楼主(2022-06-18):
3mm的还行最后拉好会卡在前面凸起上可能最后力有点大了,这两个黑色的淘宝没有找到叫什么名字有知道的说说可以多买几套不同的了

网友:
还用了平面轴承,这东西有条件可以机加工,或者带法兰防滑螺母加12.9级高强度螺栓

网友:
非标结构件,搞不好根本没有名字,就这几个零件,厂家设计时有编号就够了

网友A:
看来这种手动的可以使用不同规格的铆钉吧,我的只能用一种。

网友B:
少量用不需要这样专用的工具

网友:
我是来学习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来这种手动的可以使用不同规格的铆钉吧,我的只能用一种。

这是拉铆螺母的,换头就能拉各种型号

网友C:
看中间的孔和帽上的凸台,就限定了一套只能使用一种规格的拉铆螺母。

网友D:
这个只能问卖家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来这种手动的可以使用不同规格的铆钉吧,我的只能用一种。

只能一种的,不同型号螺母要买不同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只能问卖家了

他说了不就自断财路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中间的孔和帽上的凸台,就限定了一套只能使用一种规格的拉铆螺母。

对,所以要是找到关键字了其他的就好办了

网友E:
这玩意不便宜一个20多  我也打算买没舍得

网友:
没见过这种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玩意不便宜一个20多  我也打算买没舍得

12啊,先买了个M3的,其他456的下次再说了,买4个常用大小的再大没必要了

网友:
进来长长见识

网友F:
引用 网友B:
少量用不需要这样专用的工具

大哥,我只要拉3个,请问用什么方法?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F:
大哥,我只要拉3个,请问用什么方法?谢谢

你找一个合适的螺丝,相当于拧紧螺丝,不就可以了!拧之前在螺母里边加点润滑油。也可用钳子辅助,别让拉螺母转动。

网友:
怎么没放成品图片,去年帮老板买了一套很小的要一百多块,接触这拉姆枪有十来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