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汽车驾驶室门 铰链生锈 开裂,怎么处理比较好?

楼主(2022-06-19):
发现车门铰链生锈膨胀开裂了。这种怎么处理比较好?直接喷点wd40?

网友:
用WD-40的润滑剂喷一喷就行了

网友:
电焊补上,喷黄油喷剂。。。

网友:
换个新的也不贵吧

网友:
换一个呗,这又没多少钱,又不是拆发动机,自己也能干。

网友:
内铁片锈,外层包塑

网友:
什么车,这应该是材料不过关吧

网友:
换个新的也不贵

网友:
什么车来着?

网友:
换一个吧,这个看着已经锈透了,不安全了

网友:
赶快找一下,某音上卖胶水那个,沾一沾就好啦

网友:
这个什么车啊,门铰链铸件也太不标准了吧,应该是外表层皲裂,铁件不可能有这的裂痕,挖开看看有没问题

网友:
感觉这个不是铰链,应该是车门开关时的生成段落感用的。

网友:
这个是车门分段限位的杆,不影响你车门安全性,但还是建议你换掉,没几个钱

网友:
十几块钱一个的东西意思你还要修?前一段时间把4个全换了也不到一百块钱。

网友:
外面包层玻璃胶,防止继续开裂

网友:
裂成这样了必须要换吧

网友:
喷WD40能管一段时间,过后会更容易锈

网友:
就像问问这是什么车?

网友:
空腔蜡,各个面喷到、里面喷到,可以管一段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