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心仪的不锈钢钥匙扣

楼主(2022-06-19):
前面买的钛合金的钥匙扣太贵了,坛友说不锈钢的好,就在网上找了,看到这款,比较喜欢

力度也刚好

刚到手的时候不知道怎么打开这个环,研究了一会儿打开了

另外一款

7.90元包邮的,我用了红包

网友A:
我关心的是弹簧会不会生锈

网友:
弹簧会生锈

网友B:
环,不安全,可能因为压到了而打开,会丢钥匙。。。建议你去京东,假货宝上去看看 博友的钥匙扣,看看 有没有喜欢的。
我用的是 下图里 单环的这个,挂腰带上的。结婚前买的,一直用着到现在有20多年了。边缘已经被磨得相当圆润了。

大概是2000年前后 在我当地商场里买的,钥匙扣 不管是单环还是双环,扣体上不同的序号,中间那个弹片的硬度不一样,有的比较软,轻轻就能按下去;有的比较硬,要稍用力才能按下去,取出那个钥匙环。 单环 双环 相同的外观,都有不同的钢印序号。50x  5xx 的。。

网友C:
可以弄出转轴,从沐浴露喷瓶取不锈钢弹簧,加工成楼主差不多形状,然后装回。

网友:
我也有个类似的

网友:
还是很漂亮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环,不安全,可能因为压到了而打开,会丢钥匙。。。建议你去京东,假货宝上去看看 博友的钥匙扣,看看 有没 ...

个人喜好,我不喜欢这款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关心的是弹簧会不会生锈

目前还好,听评价说用一年左右弹簧会断,到时候DIY根换上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个人喜好,我不喜欢这款

那也要 找 双层的那种环,你照片里的环 不安全。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可以弄出转轴,从沐浴露喷瓶取不锈钢弹簧,加工成楼主差不多形状,然后装回。 ...

弹簧断了再改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也要 找 双层的那种环,你照片里的环 不安全。

要用很大的力气才能扒开,一般女人可能都打不开,感觉还行

网友D:
我买了后面那种感觉边角不够圆润有可能把裤子弄坏。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买了后面那种感觉边角不够圆润有可能把裤子弄坏。

我喜欢圆的这个,你再买一个就是

网友E:
越简单的越不容易坏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买了后面那种感觉边角不够圆润有可能把裤子弄坏。

还有5.8元一个的,运费3元,但是满15.8包邮,

楼主:
引用 网友E:
越简单的越不容易坏

你这个也不错,就是感觉容易断,金属脆的,说不定力度大点,或者掉地上就断了。

网友:
我捡的三刃木用到现在好多年了,还是钛合金好

网友:
赞成16楼朋友的说法:越简单越不容易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