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持表] 胜利万用表二极管挡不归零怎么修?

楼主(2022-06-19):
同事用二极管挡测了带45伏电压的线路,然后就不归0了,其他的功能好像好正常,想知道这个能修好吗?要换啥元件?

网友:
拆开看看有烧变色的元件没有

网友A:
还有这个,也可以参考下。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11011

网友:
胜利万用表没有保护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还有这个,也可以参考下。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11011

好,谢谢!

网友:
家中常备9013丝印J3三极管,能解决问题

网友:
先检查转盘吧  短路不归零,这事可大可小了!

网友:
里面有个9013三极管就是保护的,换了

网友:
里面两个9013坏,换了就好,出现这个问题,二极管有底数,电阻档不准

网友:
修这个要跑一下电路图,从原理图上看,D2 有可能击穿,重点查一下。

网友B(2022-10-06):
保护电路中的Q1, Q2,有损坏的。我修一台胜利VC980也碰到了类似的问题。这个二极管在线,使用二极管档测试,二极管特性正常,但是电阻档开路,测量值55k。最后,没招了,就把保护三极管拆了,电阻档一下子就正常了。

网友(2024-11-11):
引用 网友B:
保护电路中的Q1, Q2,有损坏的。我修一台胜利VC980也碰到了类似的问题。这个二极管在线,使用二极管档测试 ...

我也有个同样故障的,三极管是好的,电阻二极管档始终有数值,其它挡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