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持表] vc890d已进入校准模式Err0,下一步该怎么办

楼主(2022-06-19):
想知道详细的方法,需要电脑对存储芯片进行读写吗,在线等答案

网友:
好像有个复位键

网友:
进来学习一下,怎样进入校准模式?

网友A:
数字表需要经常校准吗?

网友:
找厂家客服问下怎么做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数字表需要经常校准吗?

你得有比被校准表高一级的源,不然纯折腾

网友B:
不需要电脑,自检报错了,试试跳过自检!就是短路一下那个没装的按键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需要电脑,自检报错了,试试跳过自检!就是短路一下那个没装的按键

短路了,然后显示mv档,接了一个100mv的电压进去,示数开始往回降,后面就成负的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需要电脑,自检报错了,试试跳过自检!就是短路一下那个没装的按键

可以加您个微信或者QQ不,您教教我

网友:
引用 楼主:
可以加您个微信或者QQ不,您教教我

我去百度贴吧 的 万用表吧  发个校准视频,你去看一下,视频审核需要一定的时间。

网友:
胜利VC890C+校准百度贴吧视频链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