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谁有基于marlin固件的corexy结构激光雕刻机的代码修改

楼主(2022-06-19):
情况是这样
以前diy的i3型 3d打印机
多出来一些配件
铝型材  光轴 结构件 mega2560+ramps1.4  驱动板4988 都有
组了一个大鱼corexy的激光雕刻机 两轴的(不是3 4 5轴哈)
也有他们的固件,但控制板不一样,连线定义等等都不同(也咨询过说这个固件不能用mega2560)
网上查了一下,发现3d打印机的marlin固件也可以作为激光雕刻机的固件
     ~~~~~~~~~~~
     在代码里也看到有“两轴联动 corexy”
     还有关闭“Z”轴  !
     就看到这两个跟激光雕刻机有关的参数
     我感觉 也不够呀!!!!
     ~~~~~~~~~~~~

但没有具体的代码修改 教程

我的配置是 大鱼corexy 两轴激光雕刻机
控制是mega2560+ramps1.4扩展板 4988驱动
谁有代码参数具体修改讲解
  谢谢啦

网友A:
我自制了一台写自己,用的是GRBL固件,CoreXY结构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自制了一台写自己,用的是GRBL固件,CoreXY结构的

您好
您用的控制板是专用雕刻机的grbl板吧
网上用grbl固件的都是用的专用板
好像和mega2560+1.4不通用

网友(2022-12-31):
修改Configuration.h文件。通过IDE上的TAB切换的Configuration.h文件。
#define BAUDRATE 250000
这是配置串口波特率的,只有上位机波特率和固件波特率相同来能通讯成功。常见的波特率为:2400,9600,19200,38400,57600,115200,250000。
#define MOTHERBOARD 33
此参数是用于配置主板类型的,3d打印机主控板类型非常多,每个板子的配置都不一样,所以这个参数必须要跟主控板的类型相同,否则无法正常使用。33代表单打印头配置, 34代表双打印头配置。
#define TEMP_SENSOR_0 1
#define TEMP_SENSOR_1 0
#define TEMP_SENSOR_2 0
#define TEMP_SENSOR_BED 1
这几个参数用于配置温度传感器的类型和阻值。这是决定能否正常读取温度的重要参数,如果读取的温度不正常将不能工作,严重的甚至会损坏元器件。
#define EXTRUDE_MINTEMP 170
此参数是为了防止温度未达到而进行挤出操作时带来的潜在风险
const bool X_ENDSTOPS_INVERTING = true;
const bool Y_ENDSTOPS_INVERTING = true;
const bool Z_ENDSTOPS_INVERTING = true;
这里的三个参数是配置各轴的限位开关类型的。True:限位开关默认状态输出为1,触发状态输出为0,也就是机械限位应该接常开段子。若接常闭段子,则将true改为false。
#define INVERT_X_DIR true
#define INVERT_Y_DIR false
这两个参数是确定原点应该在打印平台的左下角(原点位置为[0,0]),或右上角(原点位置为[max,max])。只有这样打印出来的模型才是正确的,否则会是某个轴的镜像而造成模型方位不对。
#define X_HOME_DIR -1
#define Y_HOME_DIR -1
#define Z_HOME_DIR -1
如果原点位置为最小值参数为-1,如果原点位置为最大值配置为1.
#define X_MAX_POS 220
#define X_MIN_POS 0
#define Y_MAX_POS 280
#define Y_MIN_POS 0
#define Z_MAX_POS 200
#define Z_MIN_POS 0
这几个参数是配置打印尺寸的重要参数,坐标原点并不是打印中心,而是在[(x.max-x.min)/2,(y.max-y.min)/2]的位置。中心位置的坐标需要在后面的切片工具中使用到,打印中心坐标应该与这里的参数配置匹配,否则可能会打印超出到平台范围以外。
#define HOMING_FEEDRATE {50*60, 50*60,50*60, 0}
配置回原点的速率,单位为毫米每分钟,如果使用的是xy轴同步带传动,z轴螺杆传动,这个参数可以使用默认值。但是我们使用的是双Z轴皮带传动,所以我们做了相应的修改。
#define DEFAULT_AXIS_STEPS_PER_UNIT { 80,80,80,92.5992}
这个参数是打印机打印尺寸是否正确的最重要参数,参数含义为运行1mm各轴所需要的脉冲数,分别对应x,y,z,挤出机四轴。我们步进电机驱动芯片A4988可以再进行细分。(默认是1/16细分,有3个引脚接了短路帽接地)。
各轴计算公式,
#define x_steps_per_mm = y_steps_per_mm =
#define z_steps_per_mm =
#define e_steps_per_mm =
公式中的参数说明:
Steps = 步进电机的步数 (1.8度步距角的电机为 200, 0.9度步距角的电机为 400.)
Microstepping = 步进电机驱动细分配置 (RAMPS默认为 1/16 etc.)
BeltPitch = 同步带齿间距 (对于T5为5.00mm , 对于XL为5.08mm ,对于GT2为2.0mm etc.)
PulleyTeeth = 同步轮齿数
Zd = 丝杆螺纹间距,严格来讲应该是导程,就是轴旋转一周,所运行的直线距离 (对于M8标准丝杆为1.25mm)
ERatio = 挤出机齿轮比,从动轮比主动轮 (Wade's Extruder: 39/11, Accessible Wade's by Greg Frost: 43/10, Adrian's Extruder: 59/11, etc.)
BoltDiameter = 挤出轮螺杆(齿轮)直径
因为我们的Z轴不是丝杆传动,所以此套公式不适用于我们这台打印机。
另外我们使用的是2004lcd板子,所以还需要修改
//#define REPRAP_DISCOUNT_SMART_CONTROLLER
将前面的
//
删除掉才可以正常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