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闪存] vtran的盘,突然掉盘,就再也出不来,帮忙看下存储的资料还能找找回?

楼主(2022-06-19):
设备管理器能显示设备信息

磁盘管理里面显示未初始化,也不能初始化会报错

该盘是带写保护开关的盘,软件检测不到主控芯片,正常情况是能检测到,出问题后就检测不到了。里面存储了一些文件,还有办法找回来?

网友A:
固件挂掉了,不排除闪存出现坏块。这种状态的错误,网上的数据恢复软件就不用尝试了,找专门做数据恢复的就行了。一定不要去自己尝试所谓的量产修复,这只是有概率让U盘恢复使用,但会彻底的抹除原先的数据,如有此操作,那有钱也找不回数据。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固件挂掉了,不排除闪存出现坏块。这种状态的错误,网上的数据恢复软件就不用尝试了,找专门做数据恢复的就 ...

好的,非常感谢!之前使用过程中,有时就会出现掉盘现象,重新拔插后正常,再后来就不行了。

网友:
如果58XT主控自己是有概率自己折腾回来的

网友:
所以u盘不要存重要资料。想存,一个是多备份

网友:
如果要恢复数据,可以找飞机哥 @小飞机DIY 。我现在保存数据,基本上都是用移动硬盘(机械)存档。

网友B:
前两天在X宝找过我的不知道是不是LZ

网友:
用同样的颗粒,同一种方案的主控板多做几个,留一个当备件,估计坏了的容易恢复数据,请老鸟们讨论

网友C:
好运的话主控自己折腾回来的

网友D:
is903主控吧?我手上有好几个vtran盘都这样的问题,都是用了1-2年之后开始掉盘了,重新开卡能好一段时间。用着用着又掉了。有时候插老旧的电脑上能识别出来,拷贝大数据的时候又会掉。

楼主:
引用 网友B:
前两天在X宝找过我的不知道是不是LZ

是的,我找过你,后来卖家给弄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好运的话主控自己折腾回来的

请问大神怎么折腾?

楼主:
引用 网友D:
is903主控吧?我手上有好几个vtran盘都这样的问题,都是用了1-2年之后开始掉盘了,重新开卡能好一段时间。 ...

是ASM1153E+SMI2246XT的主控

楼主:
引用 网友D:
is903主控吧?我手上有好几个vtran盘都这样的问题,都是用了1-2年之后开始掉盘了,重新开卡能好一段时间。 ...

有什么好的U盘推荐? 带写保护的。

网友:
掉固件了,找专业数据恢复的,而且现在不太清楚46xt能不能做恢复,能做应该也要大几千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什么好的U盘推荐? 带写保护的。

我觉得没有所谓的好不好,写保护现在市场找不到了,自己可以去闲鱼找点3268,81的写保护主控板,或者用JMS580桥的固态U盘主控板,弄点颗粒开卡即可,注意数据备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