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个什么元器件?FILTEMC FT113-6 EMI FILTER

楼主(2022-06-19):
从一堆报废的消防器材中,找到一个电源,拆开后,发现这个器件是串接在电源输入端的,上面的文字标注看不懂,请教大家!

网友A:
电源EMI滤波器,又称为电磁干扰滤波器、电网滤波器、电网噪声滤波器等等,或统称为EMI滤波器。 电源EMI滤波器,是一种低通滤波器,把直流、50Hz或400Hz的电源功率毫无衰减地传输到设备上,大大衰减经电源传入的EMI信号,保护设备免受其害;同时,又能有效地控制设备本身产生的EMI信号,防止它进入电网,污染电磁环境,危害其他设备。 电源EMI滤波器是帮助电磁设备和系统满足有关电磁兼容性标准,如IEC、FCC、VDE、MIL-STD-461、GB9254和GB6833等电磁兼容标准,不可缺少的器件。

网友:
EMI FILTER
emi滤波器

网友B:
电源滤波器字数

网友C:
电源EMI滤波器,常见的东西。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源EMI滤波器,又称为电磁干扰滤波器、电网滤波器、电网噪声滤波器等等,或统称为EMI滤波器。 电源EMI滤波 ...

谢谢回复!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电源EMI滤波器,常见的东西。

这个外形的不多见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源滤波器字数

谢谢回复!

网友:
貨真價實的EMⅠ濾波器,值得擁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