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拆浙江新魔百和 M401H 确定没有wifi

楼主(2022-06-19):
拆浙江新魔百和 M401H 确定没有wifi

现在移动借口说wifi影响观看效果,直接把机顶盒的wifi取消掉了,新得一个机顶盒看看是不是真得没有wifi了

拆的过程简单,就是要胆大心细,有些地方扣的很牢的话,就要怀疑有螺丝了,就不要硬撬了

这个机顶盒就两个螺丝

最后的这张图是借用的tao136084082 这位网友的图,这个cpu 应该差不多 我拆不出来

主板正面红圈中是wifi的天线,没有焊接,还有这个蓝牙5.0 的 Realtek 8761BTV 芯片 看不到有wifi芯片,这个只能安心用的有线了,不过这个配置有大佬刷成下载机就好了

网友A:
2+8的配置,刷游戏机

网友:
只有蓝牙没有wifi

网友:
网变用的是啥?

网友:
只能用蓝牙吗

网友:
确实阉割了

网友B:
移动的说法是:wifi会造成卡顿,导致投诉增多,所以现在移动光猫,摄像头,机顶盒之类的,全部换成有线的了。
之前wifi和有线都有的时候,上门安装机顶盒,移动小哥就说公司有要求,必须有线连接。激活时没有有线连接的话,后台检测出来会扣钱

网友:
现在的盒子都缩水了

网友:
机顶盒2+8不错了

网友:
刷一个看看效果

网友C:
下载机什么意思?下载电影用吗?

网友:
的确现在运营商机顶盒很多型号都没有WiFi模块了,现在主要推组播接入,很多

网友D:
插一个USB无线网卡能使用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2+8的配置,刷游戏机

想想那个数码视讯Q5真得好牛逼

楼主:
蓝牙是5.0 的还不错,遥控器带语音识别

楼主:
不知道可不可以用免驱的usbwifi

楼主:
引用 网友B:
移动的说法是:wifi会造成卡顿,导致投诉增多,所以现在移动光猫,摄像头,机顶盒之类的,全部换成有线的了 ...

现在为止我刷到性价比最好的是咪咕盒子 mgv2000 k 广东的固件,双频 蓝牙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下载机什么意思?下载电影用吗?

就像N1盒子,远程下载机

楼主:
引用 网友D:
插一个USB无线网卡能使用吗?

手头么有免驱的usb wifi ,我家里盒子多,有4,5个移动的盒子都刷掉了,现在想留一个移动原版的看片,现在有优惠的盒子账号

网友:
官方也没有无线IPTV的设定。但盒子支持WiFi的话可以自己改,把光猫的无线改到IPTV 的VLAN上。移动很早就有双频WiFi的光猫了,但现在光猫还兼顾路由,把无线占了不合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