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18650电池保护板问题。

楼主(2022-06-19):
用保护板后选多高的电压充电,是不是保护板会自动调节,电压可以在一定范围即可?一般的直流电源就行?还是要用恒流电源?

网友A:
害得我以为是1965年产的电池 。

网友:
19650,这电池不错

网友:
这图接错了吧

网友:
保护板只是保护电池不过冲,不过放的,和充电没有一毛钱关系!
充电还是需要充电器的!

看你这个是3串的12.6v电池,原则上,电压高于12.6v的电源,都可以充电,并且能充满。
但是,如果是个恒压源,初始电流会很大,保护板一下就过流保护了,是充不了电的!
如果电流没有那么大,只是大一丢丢的话,电池会发热很严重,安全阀极易弹开,电池失效。

所以,你还是需要一个充电器,一个电流合适的充电器。

网友:
不要按你图上的接线接电池。依照板子背面的标志接线。

网友B:
8/9相邻,是不是按错了按键?

网友:
引用 网友B:
8/9相邻,是不是按错了按键?

可能真的有19650呢,我手上就拆到几个20650 动力电芯

楼主:
引用 网友A:
害得我以为是1965年产的电池 。

输错了,抱歉。

网友:
通常保护板有参数,单个电芯放电截止电压,单芯充电截止电压,整个充电过压保护等,通常3串11.1v.充满12.6,单个电芯过压保护4.25-4.35不等,整个充电保护电压大致是13v以内,有些保护板可能12.8v就会保护

网友C:
楼上说得对,

另外楼主的接线图是错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楼上说得对,

另外楼主的接线图是错的

哪错了,对的!

网友:
这个板接太阳能板充电行不行?太阳能板好像是17V10W的

网友:
高于12.6V 保护板保护,找一个大于12.6V的直流恒压电压,临时用可以,长期用还是找一个12.6V的充电器或12V电源适配器改造一下(搜索一下修改反馈分压电阻,稍微提高一点电压,也没问题,我就改过12V电源适配器的TL431分压电阻,把12V改到了12.68V,只是没有转灯指示),要恒压电源,注意输出电流,太大电池发热,太小充电时间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