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音] 维修并改造有源音响

楼主(2022-06-19):
先说一下主要经过:
别人收拾房间,不要的一对儿联想2.0有源音响,据说是插电没声音,准备卖废品。我看到之后,拎了一下挺重,果断拿回来,准备死马当活马医。
拆开之后,发现左声道输出短路,又烧了一个电阻,更换之后,问题消失,声音还是很清澈,低音下潜不足。
但是由于是有源音响,现在很多手机也都取消了3.5mm插孔,只能用在电脑上,正好手上有之前买的蓝牙2.0接收器,于是准备改造成蓝牙音响。
测量音响主板供电是16.3V,板子上没找到5V的点,手上也没有16V-5V DC-DC的板子,但家中5V1A的手机充电器很多,决定用充电器供电,于是开始改造。
从音响220V输入取电,经手机充电器输出5V接蓝牙板,蓝牙板接2.0音响输入,测试有微弱电流声,不过个人听歌喜欢大音量,不太影响。
下面直接上图,不再文字描述。

网友:
动手能力不错!

网友:
废物利用,这个论坛大佬们的优良传统。

网友:
音箱不错,有分频。

网友:
古董又新生

网友:
楼主手艺不错改造挺好

网友:
最多也就是2030的普通音箱,有心折腾了

网友:
微弱的电流声是充电头引起的?

网友A:
一个7805就能供电的,真就翻不出来一个? 明明可以都在牛后面,安全得多。整个充电头进去,是故意提高底噪还是想制造漏电?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一个7805就能供电的,真就翻不出来一个? 明明可以都在牛后面,安全得多。整个充电头进去,是故意提高底噪 ...

有道理,使用开关电源容易引入低噪,不如直接连一个线性稳压,简单。而且蓝牙芯片功耗不大,不会引起发热。

网友:
音箱设备电源能不用开关电源的尽量不用,在原来的电源接一个三端稳压器就解决。

网友:
有年头了的东西!

网友:
没有低音炮的音箱,听音乐没意思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个7805就能供电的,真就翻不出来一个? 明明可以都在牛后面,安全得多。整个充电头进去,是故意提高底噪 ...

感谢指导,其实我是个二把刀,我再查查修改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道理,使用开关电源容易引入低噪,不如直接连一个线性稳压,简单。而且蓝牙芯片功耗不大,不会引起发热 ...

感谢指导

网友:
开关电源放在那个位置有点不安全啊

而且对蓝牙模块也有干扰

网友:
楼主技术不错改造成功了

网友:
这种箱子没低音是真的

网友:
联想锋行主机配套音响,当年一套也78千块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