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把陈年的吸顶灯改色温

楼主(2022-06-19):
2019年,我在论坛的优惠购买了一个24瓦的吸顶灯,一直闲置着,昨晚终于改造成功,原灯板48个灯珠,2并24串,6500k色温看着不太舒服。于是找来暖白光灯板拆24颗替换,最后成功点亮。工具:热风台丶焊油丶镊子丶洗板水丶毛刷。

网友:
用热风枪换灯珠,厉害厉害

网友:
风枪考验手艺水平

网友:
赞一下技术

网友:
用热风枪换灯珠楼主手艺可以

网友A:
外面有灯罩,还洗了板子,楼主讲究人

网友:
朋友的手艺不错啊!

网友B:
LZ你热风枪温度设定多少的?不会把灯珠吹化吧

网友:
不错的说,反面吹无痕

网友:
竟然是换灯珠啊

网友C:
我都是打火机整

网友D:
我换灯珠都是直接用挫子挫掉~

网友E:
用发热板换灯珠好,热风枪容易吹坏

网友F:
我猜楼主热风枪那张照片是摆拍,真实操作估计是吹背面,不知道猜的对不对?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猜楼主热风枪那张照片是摆拍,真实操作估计是吹背面,不知道猜的对不对? ...

我用的温度大概380°C ,加焊油, 表面吹, 所以灯珠边缘有烧过的痕迹, 但未至于烧熔

楼主:
引用 网友B:
LZ你热风枪温度设定多少的?不会把灯珠吹化吧

380°C,控制时间,坏了也不怕,反正这灯珠有多

楼主:
引用 网友E:
用发热板换灯珠好,热风枪容易吹坏

那个发热板没弄好架子,热风枪也可以操作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换灯珠都是直接用挫子挫掉~

挫完呢?焊盘没挫坏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都是打火机整

打火机熔了没?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外面有灯罩,还洗了板子,楼主讲究人

我要折腾到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