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JMicron] 请大佬看看这个宇瞻SCJA67 256G的固态,有点奇怪。

楼主(2022-06-19):
主控是宇瞻SCJA67,不知道是不是JMF616.颗粒是美光29F128G08CFAAA,我查了下好像是128G的一颗,两面一共16颗,这个固态才256G,是不是需要重新开下卡啊?或者有没有其他好点的主控支持这个颗粒的啊?

网友:
那个128G不是芯片真正的容量,128G÷8=16,16X16=256G

网友:
网上查的

网友(2024-01-10):
单颗容量太小了,不划算

网友A:
有没有宇瞻SCJA65的开卡软件?谢谢。

网友(2024-06-13):
第一次见,学习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没有宇瞻SCJA65的开卡软件?谢谢。

这种一般是没有流出的,还是拆了做U盘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