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I] 2254G搬板还真可以不用重新开卡

楼主(2022-06-19):
本来这两颗江波龙打标的颗粒我是贴在建兴2.5寸的盘上的,一直做测试用。这不建兴M.2的板子不是多嘛,为了把四贴的2.5腾出来,我把颗粒从2.5的盘搬到M.2的盘上,贴的时候注意了一下,U8 U9是对应的位置,然后上机直接就认盘了。。。

一年半前的怀疑到今天才算验证。。。
https://www.mydigit.cn/thread-212111-1-1.html

2.5的盘

搬颗粒

直接就认盘了

网友A:
闪存经受过几次高温折磨,开卡数据不能保证长时间稳定。参考坏块重新开卡一次比较稳妥。

楼主:
引用 网友A:
闪存经受过几次高温折磨,开卡数据不能保证长时间稳定。参考坏块重新开卡一次比较稳妥。 ...

是的,已经参考坏块开过了。

网友:
貌似本来就可以吧,同主控同顺序的

网友B(2022-12-24):
楼主  请教这你这四贴的2.5 土狗是那个位置 。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  请教这你这四贴的2.5 土狗是那个位置 。

这个我还真不知道,主控边上挨个试呗,反正也没几个电阻位。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我还真不知道,主控边上挨个试呗,反正也没几个电阻位。

好的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