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这两个2V=A50元器件具体是什么呢?

楼主(2022-06-19):
网上搜不到这个元器件是啥

网友A:
旁边带电感,应该是电源芯片~具体就得跑跑电路分析一下了。

网友:
应该是DC转DC降压芯片

楼主:
引用 网友A:
旁边带电感,应该是电源芯片~具体就得跑跑电路分析一下了。

拆过几个路由器,电源芯片都是8个脚的

不过这个是交换机,在交换机上为啥用的不是8个脚的电源芯片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拆过几个路由器,电源芯片都是8个脚的

不过这个是交换机,在交换机上为啥用的不是8个脚的电源芯片呢{:03 ...

之前买过几个dcdc模块,见过类似的六角小芯片~

楼主:
引用 网友A:
之前买过几个dcdc模块,见过类似的六角小芯片~

你这个6脚芯片上面的丝印是什么,可以发上来么

网友:
好多贴片标的都不知道是什么意思

网友B:
应该是个DCDC降压芯片,至于是什么型号,我也不懂,等丝印高手。你说以前交换机上8个脚的芯片应该是34063,现在用的元件一般都能小则小,能用SOT23绝不用SOP8,估计成本也会便宜很多。

楼主:
引用 网友B:
应该是个DCDC降压芯片,至于是什么型号,我也不懂,等丝印高手。你说以前交换机上8个脚的芯片应该是 ...

两个六脚2V=A50芯片的体积应该比一个八脚芯片的要大一些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你这个6脚芯片上面的丝印是什么,可以发上来么

图是淘宝搜的~之前买的都用掉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两个六脚2V=A50芯片的体积应该比一个八脚芯片的要大一些

2种电压那肯定要2个芯片嘛,即使是SOP8的芯片也要2个啊。

网友B:
遇到这种烦人的丝印我一般这样查:在某宝上输入“丝印2V SOT23-6”看能查出来什么型号,用笔把所有型号记下来,然后再去半导小芯一个一个查资料,主要看脚位定义对不对得上,对得上的就是了。如果都不是,那只能查“DCDC SOT23-6"或”降压 SOT23-6",工作量很大,要有耐心。

网友:
肯定是电源管理芯片,具体是什么型号就不好猜了,现在好多冷门丝印都查不到。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图是淘宝搜的~之前买的都用掉了。

这个模块叫什么名字?我去搜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B:
遇到这种烦人的丝印我一般这样查:在某宝上输入“丝印2V SOT23-6”看能查出来什么型号,用笔把所有型号记下 ...

也可以去立创商城看看 嘿嘿

网友:
查这个确实很麻烦